msp430送的开发板

楼主(2012-06-10):
前几天我去听了ti公司的讲座   报名了电赛,ti公司送了个开发板给我们     上面视乎是g2系列单片机(msp430g2553)的,现在刚拿回来不是很清楚怎么用,拿出来大家讨论讨论。
这款单片机视乎在iar软件里面没有型号啊   那要怎么使用啊  。

网友A:
CCS或升级IAR

网友B:
目测launchpad ,去EEWORLD的MSP430看看,那的资料很丰富

网友:
好像要IAR EW430 5.2以上版本才有,这个型号比较新。

网友:
升级IAR,用户手册和头文件都挺不错的,从TI公司的code example入手。优秀公司的资料就是完整,感觉非常好使。

楼主:
上个图给大家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目测launchpad ,去EEWORLD的MSP430看看,那的资料很丰富

这个真的在电子工程师论坛里有关于这个开发板的学习啊

楼主:
以前下IAR EW430 5.2不能用  破解问题     不知道现在解决了没

网友:
IAR 5.3表示有这个型号。。

网友:
EEWORLD   21IC都有大量资料下载。。

网友:
去TI的官网有资料下载

网友:
我也去听了讲座,也拿到了开发板,还有一张光盘,光盘里面有编程软件ccs,但是我每次装都会出现问题,不知道怎么办,

网友:
这开发板答题就送!截止月底在21ic有!我答了,等待板子的到来!!

网友:
难道我参加的电赛和楼主是一个?

楼主:
你参加的是哪个省电赛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CCS或升级IAR

请问下你有没有IAR最新能用的版本,  以前在网上下的都是和谐软件有问题的    给我一个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下你有没有IAR最新能用的版本,  以前在网上下的都是和谐软件有问题的    给我一个吧 ...

坛子里找,我用的是5.40版本

网友:
我们也有这板子~~~

网友:
可以尝试下430-GCC,没用过,只用过AVR的。

网友(2012-07-11):
拿图片来才知道 啊

网友:
这~~~~~真羡慕LZ啊,去听讲座就有板子了。我是考试通过才得的~

网友:
这块板子还是挺好玩的~~
而且自带仿真器,方便~

网友:
我们也是这个板子,讲座唯一强调的就是这板子低功耗的功能,不过引脚这么少,在电赛最多也就能做做仪器仪表类的题目

网友:
这板子上貌似有两块芯片,一片是贴片的M430F16162,另一片是M430G2553,貌似只有后者把引脚接出来的,是这样吗

网友:
我也有了~一模一样,TI还送了触摸板,附带一个g2的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