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AR编译错误,请高手给看看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2-06-11):
一个按nibble通信的程序,下面是出问题的语句

// Convert byte count into nibble count.
#define NIB(_byteCount)                                                        \// bytes change into nibbles
   ( 2* ( _byteCount))                           <=================错误行157

// Get nibble value at specific index into an array.
#define GET_NIBBLE(_array, _index)                                             \
  // nibble地址为奇数的,取低四位;nibble地址为偶数的,取高四位;array[]是byte存储空间
    ( (_index) & 0x01) ? ((_array)[(_index) >> 1] & 0x0F) : ((_array)[(_index) >> 1] >> 4)    <==================错误行162

报错如下:
Error[Pe040]: expected an identifier C:\Users\asus\Desktop\FSK-16gaiwan\plm1.c 157
Warning[Pe1051]: standard requires that parameter "_byteCount" be given a type by a subsequent declaration ("int" assumed) C:\Users\asus\Desktop\FSK-16gaiwan\plm1.c 157

Error[Pe079]: expected a type specifier C:\Users\asus\Desktop\FSK-16gaiwan\plm1.c 162
Error[Pe090]: function returning function is not allowed C:\Users\asus\Desktop\FSK-16gaiwan\plm1.c 162
Error[Pe130]: expected a "{" C:\Users\asus\Desktop\FSK-16gaiwan\plm1.c 162

检查未发现语法错误,编译环境是IAR611,请高手指点!

网友A:
全部是语法错误,基本功啊!

查看下 /*comment*/ 和 //comment 的区别与用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全部是语法错误,基本功啊!

查看下 /*comment*/ 和 //comment 的区别与用法

虽然报错报的是语法错误,但还请你给看看程序具体说啊。
这段程序是从之前能编译过的一段程序改的,只是调整了里面的寄存器的配置和参数,语法是没有变动的。
关于 /*comment*/ 和 //comment 的使用,我没觉得有错误啊,还请给具体分析一下,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虽然报错报的是语法错误,但还请你给看看程序具体说啊。
这段程序是从之前能编译过的一段程序改的,只是 ...

//这个表示单行注释,
/*.......*/这个表示只要是在这个里面的所有东东都会注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表示单行注释,
/*.......*/这个表示只要是在这个里面的所有东东都会注释, ...

是啊,这个我知道啊,在我程序里有这个错误么?好像不牵涉这个啊。不过还是谢谢你的回复先。

网友C:
多行宏定义 必须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啊,这个我知道啊,在我程序里有这个错误么?好像不牵涉这个啊。不过还是谢谢你的回复先。 ...

宏定义只负责在Compile时候做简单的替换 这样想想 你会懂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多行宏定义 必须用/**/

宏定义时用/**/?那岂不是被注释了么?

网友C:
多行宏定义 注释必须用/**/ 道理很简单 你懂的

网友D:
\  表示连接符,它会把你后面的注释也连接,这样你报错的地方就成为“孤儿”了。当然会报错
不信你可以把那些注释去掉就可以编译通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  表示连接符,它会把你后面的注释也连接,这样你报错的地方就成为“孤儿”了。当然会报错
不信你可以把那 ...

确实,问题解决了。问题实事求是地说,连接符这个真心不认识,长知识了,呵呵,十分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多行宏定义 注释必须用/**/ 道理很简单 你懂的

问题解决了,十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