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358 4-20ma求助,输出电流不稳定

楼主(2012-06-11):
如图,仿真该电路,电流输出很稳定。
但是我搭电路调试时,发现与设定的电流比较,实际输出的电流在不断的、较缓慢的下降。这是什么原因呢?
4个100k用的是千分之一高精度的电阻,120欧姆是1%的。

网友:
第一,不是电阻精度高就可以,实际上精度完全可以忽略,就算5%也无所谓,但是温度系数一定要指标好,这个是很多人选电阻的误区,电阻精度误差大,完全可以用数字或模拟方式进行校准,但是温度补偿超难度。
第二,Q1不要用单个三极管,可以用功率电流足够的MOSFET或者2个三极管做成的达林顿复合管,这样可以降低对Ib的影响。

网友:
358输出能力足够,去掉三极管试试

楼主:
将LM358换成了LM258后,输出稳定了。输出20ma从早上到现在没有变化。
三极管有些烫手,去掉三极管输出也很稳定。

网友:
引用 楼主:
将LM358换成了LM258后,输出稳定了。输出20ma从早上到现在没有变化。
三极管有些烫手,去掉三极管输出也很 ...

想向LZ请教你这个电路的工作原理,我很奇怪该电路能够工作,而且运放没有饱和,LZ确认是你图片中的电路?

网友:
运放输出到三极管基极间加了一个电阻,并且用两组这样的电路并联。

网友(2012-07-26):
输入是多少V,这个共地?

网友(2013-06-06):
请教楼主,我按你的图也搭了个一样的电路,去掉了Q1,RS用100Ω,电流还是准确,但是接上负载后,358发热的厉害,就是接上万用表,或者普通的数显控制表,358就烫手,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求指教,怎么解决

网友:
电路错误吧,应该接到负反馈端吧?

网友:
电路中貌似LM358的2,3脚接反了

网友:
回复错了,实际情况是楼上在别处发的贴的电路接反了

网友:
mark一下,我看到一个电路RS两端接法有点不太一样,我自己调试一下再报告结果

网友:
电路存在自激现象!不信用示波器看一下

网友:
明天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