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keil 延时时间与晶振大小

楼主(2012-06-11):
用keil的软件仿真,
发现晶振大小与指令执行时间没有关系,
这是什么原因?

分别设置24.5和100M的晶振

发现24.5和100M的晶振下,
每条指令运行时间都是一样的,
应该也差100/24.5这个倍数关系啊,
怎么就不对呢?

网友:
你仿真有问题  操作不对 还是不会看

网友A:
看1个指令NOP延迟时间  注意是同一程序前后2句语句相减  这么看:
24M 为0.00020000  0.00020050   相隔0.5US        100M为0.00004728  0.00004740 相隔0.12US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1个指令NOP延迟时间  注意是同一程序前后2句语句相减  这么看:
24M 为0.00020000  0.00020050   相隔 ...

是前后两个相减,
但100M和24.5M相减后,
是一样的,
奇怪了。
是不是除了把100M改成24.5M,
还有其他地方需要设置?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前后两个相减,
但100M和24.5M相减后,
是一样的,

设置改后要点OK 就行了  如果不对 肯定是你程序问题或者根本没改或者编译器有问题
我刚试了下就是倍数关系

网友:
看图  24M 0.5US  100M  0.12US

网友(2012-08-03):
我的也是也遇到这样的问题。修改晶振时间不变。是不是keil4的缘故。记得以前用keil3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