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平转化的问题复位电路和独立按键电路

楼主(2012-06-11):
为什么独立按键的电路时有高电平转化低电平
而复位电路是由低电平转化成高电平
求解啊......、各位大叔大哥大姨大姐

网友A:
2种电路不同啊
复位是根据单片机手册的要求来确定
而一般的键盘高低均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2种电路不同啊
复位是根据单片机手册的要求来确定
而一般的键盘高低均可 ...

说到键盘我有一个很大的问题想请教您如图
你看如果我P0=0x80;然后再判断哪一个键按下,结果不行,而要按照P0=0x7f;然后再判断哪一个键按下;
这是为什么?难道只有高电平与低电平在一起只可能是高电平转化为低电平,而不能低电平转化为i高电平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说到键盘我有一个很大的问题想请教您如图
你看如果我P0=0x80;然后再判断哪一个键按下,结果不行,而要按 ...

你的硬件设计师这样的,如果要低到高,最起码你得加电阻,但是我不知道单片机引脚设为低的时候读的了高电平不?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硬件设计师这样的,如果要低到高,最起码你得加电阻,但是我不知道单片机引脚设为低的时候读的了高电 ...

如果要低到高,最起码你得加电阻这个是什么意思?

网友C:
引用 楼主:
如果要低到高,最起码你得加电阻这个是什么意思?

1 按键没按高电平 按键按下低电平
2 按键没按低电平  按下高电平
而I/O 默认高电平 1方案最容易实现 直接接个按键 2方案就不行了
方案2得加个三极管吧  按键跨三极管CE:

                           5V
                          电阻
                           |-------------------------
                           |                         |
I/O---电阻-------NPN三极管-----       按键
                           |                         |
                           |----------------------
                          地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说到键盘我有一个很大的问题想请教您如图
你看如果我P0=0x80;然后再判断哪一个键按下,结果不行,而要按 ...

你那个图没啥大问题的
就看你是用高做输入检测,还是用低做输入检测

楼主:
引用 网友C:
1 按键没按高电平 按键按下低电平
2 按键没按低电平  按下高电平
而I/O 默认高电平 1方案最容易实现 直 ...

方案二的原理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那个图没啥大问题的
就看你是用高做输入检测,还是用低做输入检测

能详细点讲讲用高做输入检测,还是用低做输入检测么?

网友C:
引用 楼主:
方案二的原理是什么?

单片机I/O是默认高电平的 现在要实现 不按高 按下低
按键不按下时 三极管导通 I/O拉低到0.7V 为低电平
按键按下 CE接地 三极管截止 I/O变高电平

网友B:
引用 楼主:
如果要低到高,最起码你得加电阻这个是什么意思?

我说错了,我的行不通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说错了,我的行不通

呵呵,还是谢谢你了

网友B:
不用谢,感觉你还是用一般的方法的,省成本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单片机I/O是默认高电平的 现在要实现 不按高 按下低
按键不按下时 三极管导通 I/O拉低到0.7V 为低电平   ...

这样行吗?
有个疑惑i/o口默认为高电平,然后我令i/o为低电平难道它不会一直变成低电平知道有高电平把他转化为高电平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用谢,感觉你还是用一般的方法的,省成本

我是学生只是刚刚学习一个学期,关于成本还没考虑过

网友:
引用 楼主:
说到键盘我有一个很大的问题想请教您如图
你看如果我P0=0x80;然后再判断哪一个键按下,结果不行,而要按 ...

这原因其实很简单,你的单片机IO口设为低时是TTL对地放电,下拉电流很大;而设为高时下拉晶体管开路,电路全靠一个上拉电阻拉高。一般情况下这个电阻非常大(40K?),你可以算算40K的电阻和20mA灌电流哪个大,IO读的肯定是大的那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详细点讲讲用高做输入检测,还是用低做输入检测么?

我的意思是:
用高的话就是说
当按键按下后
输入端检测到的是高电平
用低的话与高刚好相反
至于用高还是用低
取决于你的硬件结构
以及方便使用等因素

网友:
太诱人了!可以学习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