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测频法测频率

楼主(2012-06-11):
unsigned char   time_1ms_ok;
unsigned int  time0_old,time0_new,freq_time;
unsigned int  freq;

void Initial(void)
{

//  __EEGET(OSCCAL,EE_OSCCAL);

  DDRB  =0xC0;               //PB2输出
  PORTB = 0xff;
  DDRC  =0x30;               //PB3-5输出
  PORTC |= 1<<2;        //模式选择输入
  DDRD  |= 0x1f;               //PD1,4-5输出
  PORTD |= 1<<7;

  TCCR1B = 0x00; //stop
  TCNT1H = 0x00 /*INVALID SETTING*/; //setup
  TCNT1L = 0x00 /*INVALID SETTING*/;
  TCCR1A = 0x00;
  TCCR1B = 0x06; //start Timer

  TCCR2=0x0C; // 内部时钟,32分频(4M/32=125KHz),CTC模式
  TCNT2=0x00;
  OCR2=0x7C; // OCR2 = 0x7C(124),(124+1)/125=1ms
  TIMSK=0x80; // 允许T/C2比较匹配中断

  Init_1621();
  HT1621_all_off();
    __enable_interrupt();
}

#pragma vector=TIMER2_COMP_vect
__interrupt void TIMER2_OVF_ISR( void )                //T0溢出中断
{
    static unsigned char cnt;
    time0_new=TCNT1;
    time_1ms_ok = 1;   //1ms定时到
  }

//主函数
int main(void)
{
  Initial();
  while(1)
  {

  if (time_1ms_ok)
   { // 累计T/C1的计数值
    if (time0_new >= time0_old) freq = freq + (time0_new - time0_old);
    else freq = freq + (65535 - time0_old + time0_new);
    time0_old = time0_new;
    if (++freq_time >= 100)
      {
       freq_time = 0; // 100ms到,
     //  ShowData(freq); // 将100ms内的脉冲计数值送显示 但是显示这个始终为0
       ShowData(time0_old); //显示这个值是有变化的,可以看到频率一直在往上加
       freq = 0;
      }
   time_1ms_ok = 0;
  }

  }
}

马老师: 你好,我想请问一下,我这个程序为什么显示freq的时候始终为0呀,//显示time0_old或time0_new这个值是有变化的,可以看到频率一直在往上加.可是为什么freq会一直为0
晶振用的是内部8M的, 单片机型号是mega8

网友:
是不是超过了函数的显示位数?

楼主:
i不是的,我把显示除100了都还是零

网友:
引用 楼主:
i不是的,我把显示除100了都还是零

建议你将那个显示数字的函数中给定一个常数,看看能不能显示,如果不行,那有可能是这个函数本身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