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问一问淘宝上的PHP主机能不能使用除80以外的端口?

楼主(2012-06-11):
无意中发现PHP能做SOCKET开发,激动万分!能做SOCKET就意味着啥都能做!!准备淘一个!但是不知道淘宝上的虚拟主机会不会只开放80端口?

网友A:
那是当然的,不但只开80,还得和域名绑定,不同域名进去是不同的网站,这就是“虚拟”主机的真谛。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是当然的,不但只开80,还得和域名绑定,不同域名进去是不同的网站,这就是“虚拟”主机的真谛。 ...

乌拉拉……怎么会这样啊??那稍微贵一点的也是一样吗?就没有办法吗??

网友:
vps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是当然的,不但只开80,还得和域名绑定,不同域名进去是不同的网站,这就是“虚拟”主机的真谛。 ...

而且我看到了一个教程,利用PHP空间做系列的GAE!
http://ishare.cn.ms/archives/552
我认为还是有希望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而且我看到了一个教程,利用PHP空间做系列的GAE!
http://ishare.cn.ms/archives/552
我认为还是有希望的 ...

那个是从80端口进的,当然没问题。出去的端口一般不限的。

网友B:
几千个端口,你随便用,你想把功夫网累死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个是从80端口进的,当然没问题。出去的端口一般不限的。

我明白你的意思了,你是说监听端口只有80,但是可以随便发起连接。是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明白你的意思了,你是说监听端口只有80,但是可以随便发起连接。是吧? ...

是的。不过不是所有主机都有开socket功能的函数,反正还是要问清楚,一分钱一分货,最实际还是带shell的独立IP VPS,被墙的几率低。

楼主:
引用 网友B:
几千个端口,你随便用,你想把功夫网累死啊

不说几千个,就留给我几个用也好啊……不至于就一个吧。
功夫网是什么网?

网友:
搞个VPS吧,便宜的一个月也就几十块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