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下载程序,读取芯片特征字错误!!

楼主(2012-06-11):
  小弟刚开始学习avr,用usbasp的下载器和usbisp的下载器给mega16单片机下载程序,老是提示芯片特征字和设置的不一致
擦除flash显示成功,但是读flash还是没有擦除,请问这是什么问题啊??

网友A:
选的型号和你用的单片机型号完全一样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选的型号和你用的单片机型号完全一样吗?

选的型号肯定是一样的,我换过几个都是一样的,DIP和SOP封装的都试过了,都是一样的问题,下载器也试过几个

网友:
自己工厂做的usbasp    usbisp

网友B:
不是自己做的,问商家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选的型号和你用的单片机型号完全一样吗?

读出的特征字是00:01:02

网友:
换芯片吧

网友:
LGT     不会有翻新的,

网友:
通信有问题也会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自己做的,问商家啊

是借朋友的开发板和下载器

网友B:
你那种情况   是FX 的    坏了        接触不好         有时可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那种情况   是FX 的    坏了        接触不好         有时可用

晶振应该是好的,试了几只都是相同的状况,郁闷中

网友C:
板子洗洗就好了。很简单的。
高人往往栽到阴沟里。

楼主:
引用 网友C:
板子洗洗就好了。很简单的。
高人往往栽到阴沟里。

用洗板水洗了一下,没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