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RS485波特率不一致

楼主(2012-06-11):
我用51做了一个控制模块,现在RS485 通信的部分要接两台设备但是两台设备波特率不一样,一个是9600的,另一个是4800的,两台设备的波特率已经不能改了,怎么才能共用啊。
谢谢各位高手指点啊!

网友:
分别通讯了。

楼主:
只有一个串口啊

网友A:
唉,有二碟菜,只有一双筷子,怎算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唉,有二碟菜,只有一双筷子,怎算呢?

呵呵,小弟不太明白,能直白一点吗?谢谢

网友B:
如果你的模块是主机的话,可以用不同的波特率分时呼叫两台被控设备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你的模块是主机的话,可以用不同的波特率分时呼叫两台被控设备

通信是半双工的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通信是半双工的吧

半双工也有个通信发起方吗
发起通信的就是主机了

网友(2012-07-24):
4楼说的很明白了,楼主现在应该解决问题了,不知道楼主现在有何感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