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电脑的CPU功耗电流问题?

楼主(2012-06-11):
这个CPU图中的 电流也太可怕了吧?有那么大吗?

现在我们一般看到CPU的热设计功耗(TDP):95W怎么理解?

网友:
我电脑实际功率20W而CPU就标称35W

网友:
记得我以前台式电脑处理器标称95W可是我电脑整机功耗才100W

楼主:
看来我是少见多怪了

网友A:
这个很正常!CPU的核心供电才1V,如果功率是50W,那电流不是50A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很正常!CPU的核心供电才1V,如果功率是50W,那电流不是50A吗?

兄弟啊!50安是个啥概念啊!!你试想一下,在主板上50安的电流瞬间通过那么细的印刷铜线!

网友:
引用 楼主:
兄弟啊!50安是个啥概念啊!!你试想一下,在主板上50安的电流瞬间通过那么细的印刷铜线! ...

通过50A的铜线可没有那么细的,你仔细看看,都是很大面积的铜线

网友:
引用 楼主:
兄弟啊!50安是个啥概念啊!!你试想一下,在主板上50安的电流瞬间通过那么细的印刷铜线! ...

CPU和GPU超频轻松上200A的电流,50A算什么。

发烧显卡轻松200W以上啊。

现在的cpu都在1.2V以下,130W就是100多A啦。就算1.3V,也有100A。

网友:
确实是几十A电流,所以电脑CPU都要多相DC-DC供电,单相根本输出不了那么大的电流。

网友:
CPU的电源引脚多了去了,几十A 没什么奇怪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兄弟啊!50安是个啥概念啊!!你试想一下,在主板上50安的电流瞬间通过那么细的印刷铜线! ...

哈!我只知道P=UI这个公式。知道两个还不能算出一个?

楼主:
看了各位楼上说了,我真是倒地呕吐鲜血。我服了

看哪天有时间找几个万用表来,打20A的档位,吧主板上靠近CPU的电感的引脚断开串进去,看看,,,

网友:
都需要强力风扇强制散热了,功耗能小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了各位楼上说了,我真是倒地呕吐鲜血。我服了

看哪天有时间找几个万用表来,打20A的档位, ...

万用表的压降太大,还是算功率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看了各位楼上说了,我真是倒地呕吐鲜血。我服了

看哪天有时间找几个万用表来,打20A的档位, ...

近代主板供电少说3相多则10相,数百kHz~数MHz开关频率,专用智能控制IC,十几个滤波电容,至少6层板,你要真能找到方法用普通万用表测到CPU电流我就真的服了U。

介绍一个更简单的方法:CPU由一组独立的12V供电,就是CPU附近那个4pin/8pin插座。断开那组电源找个20A万用表串进去,测出12V的供电电流再根据功率换算一下就知道了。测的时候记得要用3DMark之类的软件使CPU满负荷运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近代主板供电少说3相多则10相,数百kHz~数MHz开关频率,专用智能控制IC,十几个滤波电容,至少6层板,你 ...

是这个吧。。。对,确实要满载运行。多谢各位高手的解答

网友:
这是我的主板电源管理软件报的实时耗电量,其实还是很省电的~

网友:
早过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