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压采样电路中这里的RC电路怎么解释?路过的看看吧

楼主(2012-06-11):
此图取自知名逆变器 三相电压采样部分,采样后的RC部分,诸位给解释一下好吗? 其中A 7800A是隔离放大器,datasheet上有应用选了68欧姆+10nF作为滤波,这里貌似用了零偶,纠结了

网友:
不懂啊,要是有原理图就好分析了

网友:
估計用0R就是當保險絲用了,或是最初設計時是用68R,后來發現有問題,直接用0R代用的。

网友:
放大器输出有内阻,所以68欧直接焊0欧了吧

楼主:
我不知道怎么解释,但我找到了资料:Overview of High Performance Analog Optocouplers Application Note 1357 【AVAGO】
截图所示,也不知道能不能适当不适当。

网友:
我觉得lz有点想多了,可能刚开始的时候确实是68Ω的,后来觉得没有这个必要,0Ω的也行,然后就没有再另外画板子,毕竟另外画板子成本还是高一些,所以就直接拿0Ω当做连接线用了

楼主:
这个图与之前的电压测量形成对比,对比之下,那个电阻起先可能是设计问题,此处为电压测量,即得0欧电阻替换68欧的原因

网友(2012-08-25):
转换成电路慢慢分析...吃透每一个元器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