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怎么测量两根线的通断?

楼主(2012-06-11):
单片机怎么测量两根线的通断?两根线如果通的话上面应该带12V直流电,与单片机不使用同一个电源,请教一下大家如何用单片机来测量两根线的通断。

网友:
用光耦。通的话,光耦中的发光管发光,里面的三极管导通。接低单片机的某一引脚。

楼主:
求一张接线图,光耦不是很懂,初次涉及

网友A:
看图片,光耦采用TLP281-2,1、2端有电压,7、8端通,详见数据资料;也可采用继电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图片,光耦采用TLP281-2,1、2端有电压,7、8端通,详见数据资料;也可采用继电器 ...

3Q,不过有个问题,这个光耦1、2两端输入电压最大为多少呢?也就是光耦最大能承受的电压。

网友:
引用 楼主:
3Q,不过有个问题,这个光耦1、2两端输入电压最大为多少呢?也就是光耦最大能承受的电压。 ...

可以串接电阻,实现,实际加在1、2端电压1伏左右吧!详细看数据资料

网友A:
引用 楼主:
3Q,不过有个问题,这个光耦1、2两端输入电压最大为多少呢?也就是光耦最大能承受的电压。 ...

我将TLP281-1\2\3\4的数据资料传给你
也可采用小型直流继电器,给你个型号943-1C-12DS;厂家OMRON

对,你也可以直接接直流12伏的小型继电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将TLP281-1\2\3\4的数据资料传给你

麻烦你了,还有个小问题,TLP281是只有4个引脚的,TLP281-4是16个引脚的吧?功能我来看一下说明书。然后光耦1、2两端只能加上1V左右电压,而我那两根线接通应该有12V电压,也就是说要串联电阻将电压拉到1V左右?

网友:
用电阻分压,用IO口检测电平启不更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