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EE eeprom固件怎么烧录

楼主(2012-06-11):
最近做了个USBEE AX,用的是CY7C68013A,下了个EZ-USB里面的驱动装不上去,断开SDA也不行,所以使用这个软件检测不到USB设备,也下载不了USBEE的iic固件. 是不是这个EZ-USB的版本不对,上cypress官网上发现CY7C68013A的开发用的是EZ-USB FX2LP,要注册才能下载,不知道做过的是怎么处理的?

楼主:
我用单片机编写了I2C程序把0XC0,0XA9,0X08,0X14,0X00,0X00,0X1B,0X00 写入,起始地址为0X00,还是不能找到驱动,望指点

网友:
cy68013的pid存储于24cxx里面,用编程器

网友:
拆掉你的EEPROM 或者断开SDA,查看USB 设备的VID PID ,看是否是04B4 8613  不是的话应该显示的是 0000 0000  ,之后就找硬件问题。
如果显示的04B4 8613 (这是默认的VID PID),再考虑接入是不是EEPROM,看是否VID PID是 0895 0014
PS :在设备管理器里面查看设备的VID PID不需要安装好驱动。

楼主:
VID PID显示都是0000 0000

网友:
引用 楼主:
VID PID显示都是0000 0000

那就不是EEPROM问题 考虑下你的68013焊接 以及电路设计 找找问题。祝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