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想有一个小型的可调电源,桌上一堆固定电压的,乱得很

楼主(2012-06-12):
桌上一堆固定电压的,5V1A,5V2A,9V1A,12V1A... 乱得很
所以一直想拥有一个低功率的可调稳压电源,比如说,电压只能0~15V,步进0.1V,电流0~1A,或者低压时能到2A,步进100mA.
能有个数码管显示电压或者电流,三个按键,一个切换电压和电流显示,另外两个用来调节
这样大小和重量跟普通的固定电源差不多,但是桌上立马清爽了,也方便带来带去

不知道春风大师有没有兴趣开发一个?

网友:
好像有,不过体积大一点.和电烙铁焊台差不多大小

楼主:
那的确还是大了一点,要做小的话,估计还是要用开关电源

网友A:
不是有首款'“阿莫春风电源”即将发布, 接受预订中“嘛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有首款'“阿莫春风电源”即将发布, 接受预订中“嘛

看参数就知道,体积还是会比较大的

网友:
正在做一个,程序正在写,一会儿上图.

网友B:
找个LM2576或者2596的可调电压模块,用单片机控制,这不完了?

网友C:
显示界面不知道要怎么做才好看,打算做成示波器一样的界面,输出电压及电流的两个波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显示界面不知道要怎么做才好看,打算做成示波器一样的界面,输出电压及电流的两个波形

你做得这么复杂?还是只是用这个来开发?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找个LM2576或者2596的可调电压模块,用单片机控制,这不完了?

说的没错, 不过如果有现成的, 不是更好?
实在找不到合适的, 才要自己制作啊

网友(2012-07-28):
还是动手来得实在,能充实自己又能做出想要的东西来.何乐而不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