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做一个远程GPS定位的东西,需要什么服务器中转数据?

楼主(2012-06-12):
不外乎就其用GPS定位,再用GPRS发送数据。但是由于移动内网,客户端不能连接到GPRS模块,我打算用服务器中转。该怎么办?当然我知道用vps服务器肯定没有问题了……但是有点贵。
我最近连接到PHP可以做socket,顿时看到了一线希望……但是内行人说PHP虚拟主机一般只留一个80端口。我也不知道PHP的原理,请问,能不能用这个东西实现数据中转??就是让GPRS和客户端同时连接到这台服务器,然后再交换数据。

楼主:
一楼不见了??
补上来!
不外乎就其用GPS定位,再用GPRS发送数据。但是由于移动内网,客户端不能连接到GPRS模块,我打算用服务器中转。该怎么办?当然我知道用vps服务器肯定没有问题了……但是有点贵。我最近连接到PHP可以做socket,顿时看到了一线希望……但是内行人说PHP虚拟主机一般只留一个80端口。我也不知道PHP的原理,请问,能不能用这个东西实现数据中转??就是让GPRS和客户端同时连接到这台服务器,然后再交换数据。

网友A:
php可以做的,不过如果是虚拟主机的话,你需要沟通下主机提供商提不提供这种功能。

网友:
现在很多都是这样做的
1.自己购买服务器,开通各种端口。
1.设备采集数据发送到服务器,socket服务器监听。socket服务器将数据写入web数据库。
1.架设web服务器
1.客户端从web服务器中获取数据
1.显示

楼主:
引用 网友A:
php可以做的,不过如果是虚拟主机的话,你需要沟通下主机提供商提不提供这种功能。

这个叫什么功能,我该怎么问?就问“你的虚拟主机支持SOCKET吗?”?

网友:
一般情况下,虚拟主机服务商是不会给你开的
我以前就做卖虚拟主机

接入是有带宽限制的,另外,服务器的cpu也占用吓人,还要限制联接数和cpu占用率这些

如果让你随意做,哪虚拟主机的稳定没法保证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叫什么功能,我该怎么问?就问“你的虚拟主机支持SOCKET吗?”?

是啊,还有php超时时间是否可设,因为socket是一直监听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啊,还有php超时时间是否可设,因为socket是一直监听的

问了无数的卖家,异口同声。不支持!!!晕

网友:
试试通过yeelink转发,不过你上传的数据,要使用http的方式做post

网友:
引用 楼主:
问了无数的卖家,异口同声。不支持!!!晕

哈哈,一分钱一分货,虚拟主机那些货额外一丁点功能都不多给

网友B:
楼主自己在家里放个小PC,挂着ADSL包月,做个动态域名,想怎么折腾就怎么折腾,何必费那事儿。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楼不见了??
补上来!
不外乎就其用GPS定位,再用GPRS发送数据。但是由于移动内网,客户端不能连接到GPR ...

如果商业应用,还是租VPS吧,一分钱一分货
如果个人玩玩,可以用家用PC+动态域名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自己在家里放个小PC,挂着ADSL包月,做个动态域名,想怎么折腾就怎么折腾,何必费那事儿。 ...

我也是这么想的,那就这样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