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推荐好点的能够定制智能卡的供应商

楼主(2012-06-12):
想在设备中使用智能卡技术,读卡器可以自己做在设备中,但卡做不了。
请大家推荐下智能卡的供应商,可以使用我们的要求定制卡片(指定大小形状,表面文字图案,RFID的芯片或者协议等等)

网友(2012-07-25):
金雅拓啊

网友:
IC卡有异形卡和普通白卡,白卡可以印刷图案。
高级点的智能卡有CPU卡,好像只有白卡那种的。

网友(2013-06-02):
只要有要求,有批量可以按你要求生产,

网友:
多少张算是批量,cpu卡的话,要自己写代码吗?

网友:
是啊,,自主研发生产的读卡器,直接读写初始化设置就可以了,你也可以自个加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