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了一下春风电源现有些问题总结如下

楼主(2012-06-12):
由于自己平时做实验需要一个电源,本打算买一个却发现价格不菲,偶然发现春风电源,据网友们分析性能优良,价格适中并且有DIY的乐趣于是就前两天定制了一个,阿莫的包装可谓是做到了用心里面全是泡沫保护,每个元件还分开装在自封袋里面,并且都表明了元件名称。研究了大概一周了发现有许多问题还不明白,尽管收索了一些其他帖子,但是发现有些问题还介绍得不明白,我是一个比较死抠的人呵呵不到黄河非好汉嘛,现总结一下,麻烦春风大哥和知情网友都回答一下,相互讨论。
1.电流采样的U11C是一个反相比例放大器将R42的电压放大-12.2倍,这样的话U11C输出就是负电压了,请问AD怎么采集?

2.电压采样的U11B是一个差分放大器 ----这个差分放大器需要注意两点 1.他是一个衰减放大将(V+ - V-)的值衰减12.4倍 2.由于运放的参考地是数字地要采集相对于功率地的电压并衰减12.4倍 具体是怎么计算的?怎么把两个地换算成一个来计算?
3.电路里设计跟随器里面的R31和R2是什么作用?

楼主:
temp = (30.00 - 0.10) / ((float)(DAUcal30 - DAUcal01));//计算系数,每LSB电压值
    if(x >= 0.1)   //把低于0.1V电压单独计算
    {
        temp = (x - 0.100) / (float)temp;
            i = (u16)temp + DAUcal01;
    }
    else
        {
        temp = (x) / temp;
            i = (u16)temp;
        }
还有就是春风程序里面关于 输入浮点数电压转换成12位数据送DA   数据为什么要这样分成大于0.1V和小于0.1来算呢?

网友A:
针对问题1, 楼主先看看这个帖子先
http://www.amobbs.com/thread-4300813-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针对问题1, 楼主先看看这个帖子先
http://www.amobbs.com/thread-4300813-1-1.html

你好谢谢你的热心回答,但是那个帖子我看过两篇了,没有找到答案,麻烦大侠直接指导一下谢谢。

网友:
你还是去看原帖吧,问题都在上边有解答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好谢谢你的热心回答,但是那个帖子我看过两篇了,没有找到答案,麻烦大侠直接指导一下谢谢。 ...

再仔细看看那个“浓缩的”帖子里的电路图吧。
注意看,电流采样的两端,哪个电压高,哪个电压低?是不是运放正端接在电压高的地方,运放负端接在电压低的地方?
然后,你就不会说运放输出是负电压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再仔细看看那个“浓缩的”帖子里的电路图吧。
注意看,电流采样的两端,哪个电压高,哪个电压低?是不是 ...

嗯 谢谢了你的提醒,现在明白了,但好像那个帖子里面我真没找到答案,我来说一下我的理解:原来是我没注意到电流的流向,电流从R42的左端流向右端,所以右端电位较低,而左端又是接在了数字低上,所以进运放负端的是个负压。

楼主:
关于二三两个问题大家能否讨论一下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 谢谢了你的提醒,现在明白了,但好像那个帖子里面我真没找到答案,我来说一下我的理解:原来是我没注 ...

不是要你去读帖子,那个话题中真正的精华就是电路图。把楼主位的电路图读明白了,春风电源的基本原理就过关了。

网友B:
问题2没完全看懂你的困惑在哪里。试着猜一下,你大概是被参考地搞糊涂了。
你已经知道电压采样是一个差分输入,那么实际上输入端的信号的参考地就无所谓了,差分嘛,就是两个输入端互为参考,取差值。运放的参考地仅仅影响输出,或者说决定了运放输出的零点在哪里。
差分电路很好的解决了输入信号电压的地和输出控制信号的地不同的问题。

网友:
问题3,这两个电阻,你可以理解为三极管放大电路的负反馈。

楼主:
引用 网友B:
问题2没完全看懂你的困惑在哪里。试着猜一下,你大概是被参考地搞糊涂了。
你已经知道电压采样是一个差分输 ...

不好意思,我有点不明白这句话,差分嘛,就是两个输入端互为参考,取差值。运放的参考地仅仅影响输出,或者说决定了运放输出的零点在哪里。 其实我想知道如果按照正常的模拟地换成数字低那么 按照虚短虚断就会算出Vout = 10/124(V+ - V-)那么现在运放负端接了模拟地该怎么计算了?谢谢

网友:
还是(V+) -(V-)啊。

网友C:
电压放大的运放,其两端输入是接在电源电压输出的两端,运放的参考地是在MOS管和电流采样电阻之间,运放输入的其中一端接在输出电压的负端,其对地的电压就是输出电压和电流采样电阻两端的电压之和,运放另一端接在电流采样电阻后面,也就是输出电压的正端,其对地的电压就是电流采样电阻两端的电压,两个电压经过差分放大,差值就是数控电源的输出电压,因为相对于参考电压,电源输出的两个端口的电压都是负值(注意电流方向),所以,差分电路把两个电压相减后同时反向,就变成了和参考电压同向了,而且得到了 数控电源真正的对外输出电压值。缩小这个电压值,就可以和参考电压比较进行mos管的控制了

网友(2012-07-28):
看来要追上大神还要很长的时间呀

楼主(2012-09-03):
引用 网友C:
电压放大的运放,其两端输入是接在电源电压输出的两端,运放的参考地是在MOS管和电流采样电阻之间,运放输 ...

我怎么感觉输出端的电压等于采样电电压加上数字地相对于模拟地的电压呢怎么运放两端不直接用两个地的电压差分相减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