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零开始自学雕刻机(六): "钢网"升级,铜板做网刮锡回流焊

楼主(2012-06-12):
从上次用胶片做“钢网”后

http://www.ourdev.cn/thread-5475188-1-1.html

尝试使用 铜片做钢网
优点: 加工方便,孔眼无毛刺
缺点:只能钻孔(下次试试用锣刀开 长方形、正方形的焊盘空)

剪好相应大小的铜片,上雕刻机,铜片厚度 0.1mm(手头只有这种厚度的铜片),其他厚度效果不清楚

附上:百度回来的SMT钢网厚度算法: 不一定准确,仅供参考
//------------------------------------------------------------------------------------------------------------------------
钢网开孔有两个原则:a,宽厚比大于1.5;b,面积比大于0.66
1.根据最小零件的宽度计算钢板的厚度;例如最小宽度是0.18mm, 钢板厚度不能超过0.12mm
2.钢板厚度决定后根据面积比算开孔的尺寸;例如钢板厚度为0.1mm 开孔的尺寸不能小于0.25mm
0.25*0.25=0.0625   (0.25+0.25)*0.1*2=0.1    0.0625/0.1=0.625<0.66,
//------------------------------------------------------------------------------------------------------------------------

0603焊盘用1.0的钻头,0805焊盘用1.7的钻头(感觉大了点,但手头的钻头规格有限,只能选两个贴近的钻了)

钻孔完毕后可以做个简易刮锡台进行刮锡

刮锡完毕,观察刮锡效果。还可以,比用塑胶片做的效果好,主要是没有毛刺

这次弹弓换鸟枪,新购一部烤箱式回流焊,不用热风枪了,批量更方便

回流焊温度曲线,上面7分钟实际12分钟,它的时间不是实际时间

这条曲线焊出来的效果一般,不过能用,下次要试试其他曲线(焊接效果还没热风枪好)
不过一次可以焊接多片,没有热风枪容易吹偏0603等小器件的问题

楼主:
实验用0.1mm厚度的铜片效果是可以的

网友:
很好,做了我一直想做都没有动手的事情。

网友:
经典!记下!

网友A:
为什么铜板不用雕刻机刻焊盘的样子,而钻孔?胶片那个不是刻的挺好的。。。

网友B:
很好很强大,钻孔的定位怎么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铜板不用雕刻机刻焊盘的样子,而钻孔?胶片那个不是刻的挺好的。。。 ...

胶片软,用0.1平底尖刀 很容易刻

铜片硬而且厚,试刻用尖刀断了3把还刻不出几个孔

有空试试三菱刀,强度高点

其实最好是用玉米刀,不过手头的玉米刀最小只有1.2,上网搜了一下最小只有0.8

估计用0.8的可以,就是4个R角会比较圆,跟直接钻孔差不多了,不过这个要实际试试才知道

有0.8玉米刀的同学可以自己先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好很强大,钻孔的定位怎么做的?

PCB 输出 钢网层请参照旧帖

   从零开始自学雕刻机(四): 做不到1毛钱"钢网",送回流焊加工...

网友(2013-06-05):
强!不过这钱省得不容易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