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什么可以检测一个物体有水分?

楼主(2012-06-12):
用什么可以检测一个物体有水分,除了湿度传感器,有没有简单一点的器件,谢谢

网友:
如果被测物为非金属可以尝试核磁共振原理,哈哈

楼主:
可以说详细一点吗

网友A:
还可以考虑微波,2.4GHz的微波被水吸收得非常厉害,可以测量信号衰减来估计。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还可以考虑微波,2.4GHz的微波被水吸收得非常厉害,可以测量信号衰减来估计。 ...

吸收了以后是不是可以测温度啊
呵呵 对这个不了解 我瞎猜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吸收了以后是不是可以测温度啊
呵呵 对这个不了解 我瞎猜的

含液态水越高吸收的微波越多,升温也就越快
不过这还涉及到热容,散热条件等等其他因素

网友:
你两百多分都是灌水得来的吗?
问问题不能说清楚点吗?
物体具体是什么?

网友:
湿敏电阻  用 环氧树脂 防水  然后 直接 里面去

分压以后     用AD检测

网友:
倒点干燥剂上去,蓝色颗粒状的那种,如果变白了,说明有水哈

楼主:
谢谢,各位提出这么宝贵意见,我感觉8楼的朋友的可以试一试,价格便宜且简单

网友:
先挤一下,看能不能挤出水来。
要是挤不出来,再用点力,还挤不出来,就可以用楼上的方法了。

网友:
你前边已经说不用湿度传感器了,后边又支持8L??

楼主:
不是我要支持8楼,而是没有其他什么办法了呀,总不能放在哪儿吧,所以想一想还是用湿敏电阻吧,因为没有其他办法了,在此谢谢各位朋友了

网友:
建议测试电阻值,转化然后自己标准以下

楼主(2013-09-05):
我现在用湿度传感器在作呢,效果还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