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FET找不到器件

楼主(2012-06-12):
用的芯片是149,原本下载仿真都好的,昨天改了下复位电路的电容和电阻的大小,也能下载仿真;但今天同样的板子怎么也无法下载仿真,我把电路恢复至以前的样子仍然没有改善,每次都提示错误:
Tue Jun 12 12:13:18 2012: Interface dll version 2.4.7.1
Tue Jun 12 12:13:20 2012: Fatal error: Could not find device (or device not supported)   Session aborted!
Tue Jun 12 12:13:20 2012: Failed to load debugee: E:\MspPrj\LY_GPRS_W\Debug\Exe\LY_GPRS_W.d43

原来都是好用的,这到底什么问题呢?

网友:
单片机可能坏了,换一片试试

楼主:
单片机上电还能正常跑,运行全部正常,就是没法下载程序

网友:
是不是驱动的问题呀?

楼主:
后面给代理商检测,结论是单片机的jtag口损坏了,换了个单片机,现在可以了,但是不知道什么原因导致jtag口损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