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一般选用怎么的稳压IC

楼主(2012-06-12):
看淘宝上的1117系列价格从几毛到几块 到底选哪个啊
有ams、lm、lt、spx等等 有啥不一样啊
前几天整了块ams1117-3.3 输出居然有4v
所以请教大家怎么买这种稳压IC啊

楼主:
没人回答一下吗

网友A:
看你要求,输入多少V??电流多少A???
神马都不说,张嘴就要人家给你参考型号,怎么说??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你要求,输入多少V??电流多少A???
神马都不说,张嘴就要人家给你参考型号,怎么说?? ...

可能是我没说明白
我就做一般小制作 电压一般就3.3 2.5之类的
所以会选用1117系列
但是1117有很多前缀 我就不明白啥意思了
还有 淘宝上价格落差太大
一般怎么选择呢

网友A:
小制作就是随便做,USB取电就是1117-3.3随便买,无所谓,几毛钱都可以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制作就是随便做,USB取电就是1117-3.3随便买,无所谓,几毛钱都可以用

就是说上一次2毛买的 完了1117-3.3输出4V
一下子虚了
下次买还是要注意 呵呵

网友B:
引用 楼主:
就是说上一次2毛买的 完了1117-3.3输出4V
一下子虚了
下次买还是要注意 呵呵 ...

输出电容ESR不对,造成震荡了

网友C:
CYT8117吧,国产大厂,比那些山寨厂随便打AMS LT SPX标的靠谱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CYT8117吧,国产大厂,比那些山寨厂随便打AMS LT SPX标的靠谱多了。

CYT8117 靠谱吗,我有个产品上输入电压有15V, 1117最高工作电压好多都是15V,正想找个输入电压能高点的稳压器,我看CYT8117手册最高工作电压有18V,不知道能不能长期可靠工作。我准备用长电的SOT89 1117-3.3,哪位兄弟可以推荐类似封装的芯片。

网友:
15V到3.3这么大的压差就别想着只用线性的三端稳压了,用了属于不负责任。

网友:
引用 网友C:
CYT8117吧,国产大厂,比那些山寨厂随便打AMS LT SPX标的靠谱多了。

长运通公司
能否多推荐几个国内的芯片厂(公司),至少比随便mark别人标的山寨厂要好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C:
CYT8117吧,国产大厂,比那些山寨厂随便打AMS LT SPX标的靠谱多了。

这年头CY的也不好找啊,市场里全是杂牌的假冒货。

楼主:
看来稳压IC的水很深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输出电容ESR不对,造成震荡了

老哥能说得具体些吗
我是5V输入,加100uf的电解 104的独石
完了接1117-2.5 1117-3.3
这两个只加22uf的电解
1117-2.5输出2.5V正常
1117-3.3输出4V
怎么回事儿啊 怎么改啊

网友:
78xx
79xx
1117-xx

网友:
引用 楼主:
老哥能说得具体些吗
我是5V输入,加100uf的电解 104的独石
完了接1117-2.5 1117-3.3

先并一个22的再说,不行了那就是芯片买到假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