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输入端耐压值是多少?

楼主(2012-06-12):
如题,一般的示波器输入端耐压值是多少?用普通探头,10倍衰减可以直接用来测量220V交流电吗?
(现在手头上的示波器型号是RIGOL DS1052D)

网友:
自己看说明书。

楼主:
好吧,找到了,DS1000系列的输入耐压值貌似都是400V。
自己没查就上来问,有点过意不去啊

网友A:
数字示波器测220V三线插头的保护地要拔掉,不然会短路,同时要注意人身安全,因为测量时外壳会带电。

网友:
一般是400V

网友:
示波器不好测220V市电的 尽管耐压够但是也不好测 一来地板带点不安全 二来虽然测出来的是正弦波 但实际上那是干扰 ,你用手直接碰探头 不要碰地 ,也会显示50hz高压的,你测市电干什么,如果看电压可以用万用表,看高频成分的话建议你看 整流滤波后的直流,当然要断开负载~~

网友:
X10档位下,如果示波器有10V的电压档位是可以测的,但是貌似示波器标配的探头耐压只有600V,故不能常测

网友B(2012-07-24):
示波器的允许输入电压一般是40V
即X1档的时候,最大电压档位*垂直格数(5X8=40)
超过40V的时候,探头要打到X10档
把信号衰减10倍
这样就可以达到400V了
测试市电的时候要注意
因为示波器的地和市电是共地
如果直接测的话相当于短路,会损坏示波器
一般建议1.把示波器的地线拔了
2.差分探头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示波器的允许输入电压一般是40V
即X1档的时候,最大电压档位*垂直格数(5X8=40)
超过40V的时候,探头要打 ...

我就不理解这个了。

市电是和示波器共地,那个还是有电压差呀???

我觉得应该是说。

是因为探头上的gnd和要探头gnd要接的市电,之间短路,烧探头gnd线。

网友D:
220的峰峰达到600多伏,高过绝大多数x10探头的承受能力,放弃这个想法吧

网友E:
没问题,夹子夹地线,探头接火线或者是领先都可以,探头必须10X,示波器有10V档位,也选择10X。搞定。一般示波器应该都行,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没问题,夹子夹地线,探头接火线或者是领先都可以,探头必须10X,示波器有10V档位,也选择10X。搞定。一般 ...

哪家的X10探头能到620Vpp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哪家的X10探头能到620Vpp的

我是用的鼎阳,上面写的是400V CAT  II。但是可以测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我是用的鼎阳,上面写的是400V CAT  II。但是可以测

超额使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超额使用了...

是的啊,但是也不发热什么的,所以没什么问题。

网友:
当年也有这个想法,看了很多帖子,还是担心会烧坏示波器,所以放弃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220的峰峰达到600多伏,高过绝大多数x10探头的承受能力,放弃这个想法吧

无源探头x10耐压一般是:600V DC 或 Peak AC。
注意,耐压是考虑峰值,而不是你说的峰峰值。

网友:
可以在220V市电接一个1:1的电压互感器用示波器测互感器输出。

网友:
引用 网友A:
数字示波器测220V三线插头的保护地要拔掉,不然会短路,同时要注意人身安全,因为测量时外壳会带电。 ...

大师要是早看到你这句话就好了,我同事用泰克示波器去探开关电源板,地没拔掉,so.......导致整个办公室跳闸
而且还不是一次。。。。。。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就不理解这个了。

市电是和示波器共地,那个还是有电压差呀???

赞成你这个观点。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没问题,夹子夹地线,探头接火线或者是领先都可以,探头必须10X,示波器有10V档位,也选择10X。搞定。一般 ...

如果你试着把夹子夹火线,探头接零线试一下看会不会烧了示波器。

网友G:
引用 网友D:
220的峰峰达到600多伏,高过绝大多数x10探头的承受能力,放弃这个想法吧

你理解错了,探头承受能力指的是相对地的电压,也就是峰值310V,示波器标的400VCATII是安规要求的,指的是正弦波有效值400V,所以完全可以测220V。

网友:
引用 网友G:
你理解错了,探头承受能力指的是相对地的电压,也就是峰值310V,示波器标的400VCATII是安规要求的,指的 ...

受教了,看了下是RMS

网友E:
引用 网友F:
如果你试着把夹子夹火线,探头接零线试一下看会不会烧了示波器。

这样肯定烧啊,要不就跳闸了,探头夹子是接地的,你夹火或者是零都是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样肯定烧啊,要不就跳闸了,探头夹子是接地的,你夹火或者是零都是短路 ...

所以我赞成9楼outt60777那样解释的原因了,而不是把不接电源插座的地线了。 因为那个是大地的地,跟所测的200V电源的地都不是同一个地。同样也没见过有人把电源的地当大地的地线来用。即使在家用电源插座中也没见过把三端接口的大地地线给连接到电源地线那里去。

网友:
CAT II 300Vrms 准确的表达应该是啥

Ⅱ类环境下使用;  电压有效值是300V, 那么说,测量220V市电木有任何关系. 为何楼上有人说无法测量呢? 真是奇怪

网友:
弄的不好会跳闸的 要加隔离变压器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