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3V单片机的AD怎样采集0-5V的模拟信号?

楼主(2012-06-12):
有个传感器输出0-5V的模拟量信号,而我的单片机系统却是3.3V的,现在想用这个3.3V单片机自带的AD来采集这个0-5的模拟量信号该怎么做?应该不能直接连接吧,要加什么转换电路?麻烦做过的朋友们指导一下!谢谢了!

网友:
电阻分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fu ...

直接分压就行?那得用精度很高的电阻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直接分压就行?那得用精度很高的电阻吧?

多用几个电阻并联、串联分压不就行了

网友:
              万用表貌似就是这样啊。

网友:
电阻分压最简单,但会受到电阻的影响。还有一种用差分运放做,不过这很麻烦。

网友:
哈哈,我一般都是电阻分压, 假如你是5V 那么10K 10K 分压,就是0-2.5V 那刚好在单片机范围啊。 直接AD 采集,就可以了。 不行,在加个可调电阻校准。 个人意见。

网友:
担心电阻不准你那AD就准?

网友:
电阻分压然后加个跟随器就可以了 这样不会影响阻抗匹配

网友:
不计成本的话加个放大器。

网友:
很好的资料,特来学习

网友:
用运放做一个减法运算器,书上有现成的电路,就是调试的时侯麻烦点

网友C:
你单片机AD是多少位的?普通精度的,电阻分压足够了,高精度的另说。

网友:
不能直接接,超出AD范围了。
精度要求不高的话,可以用电阻分压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单片机AD是多少位的?普通精度的,电阻分压足够了,高精度的另说。

10位的AD。

网友(2013-10-26):
我用STC12LE54系列(10位的AD)的芯片,电源3.0V,都是通过两个10k分压测锂电池的电压

网友:
电阻分压吧

网友:
电阻分压,用五环的。

网友:
用电阻分压前,面加了个跟随器~~~

网友:
看数电书!!!!!!

网友D:
楼上的,为什么要加跟随器?钱多是吧? 单片机AD采集 输入阻抗 理论上是无穷大了,所以不存在阻抗不匹配的问题。

网友:
电阻分压最直接。保险加运放

网友:
电阻分压+程序处理

网友:
舍得花钱用光耦也行

网友:
目测分压可以

网友:
电阻分压,5v单片机 采集 12v 24v 都可以用电阻分压

网友(2014-04-07):
电阻分压,其实芯片的AD也是不准的!

网友:
电阻可以稍微大点,这样对前级影响会小些

楼主:
用电阻分压的话,电阻的选择是个问题,需要结合所连接的传感器和单片机IO的输入阻抗进行选择。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电阻分压的话,电阻的选择是个问题,需要结合所连接的传感器和单片机IO的输入阻抗进行选择。 ...

vkjs如果觉得电阻不准的话,如图,加个可调电阻,校准下

网友(2014-10-13):
电阻分压是正确的,楼上的方法更准确。

网友:
要先分压啊

网友:
楼主应该说明精度要求,一般情况下电阻分压就好了,AD采样精度不仅和分压电阻有关,和单片机本身AD转换器、AD参考电压等都是有关的

网友:
电阻分压,出厂校正即可。

网友:
应该由信号源输出阻抗以及信号类型决定此采用何种方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多用几个电阻并联、串联分压不就行了

一个比一个神

网友:
反正楼主要求也没有说,并联+串联能在一定程度上减小电阻误差影响,不过精度高的话还是要校准

网友:
看来是把问题想复杂了

网友:
电阻分压先试试,不行再加个电压跟随器,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上的,为什么要加跟随器?钱多是吧? 单片机AD采集 输入阻抗 理论上是无穷大了,所以不存在阻抗不匹配的 ...

在电阻分压前加跟随器的作用不是钱多烧的!是 为了高阻采集不影响测量端电路用的!

网友E:
看你要求什么水平,如果简单就是分压,不过需要校准;如果要精读但没钱,连运放电路;如果有钱,直接上一个5V的采集芯片,跟3.3v通信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你要求什么水平,如果简单就是分压,不过需要校准;如果要精读但没钱,连运放电路;如果有钱,直接上一个 ...

需要怎么校准?试了下,对同一信号,加不加运放,读出的AD值一样,何解?

网友:
运放你是不是搞得跟随,如果是的话当然一样,校准可以用万用表-高精度的,测量电阻然后加上一个可调电阻

网友:
引用 楼主:
需要怎么校准?试了下,对同一信号,加不加运放,读出的AD值一样,何解? ...

用的电压跟随器,值当然一样了

网友:
电阻分压~

网友(2015-12-18):
电阻分压就可以了  没什么不可以的  精度问题你可以在程序里消化掉  除了温漂带来的影响   电阻带入的偏差是一个固定值  即使电阻阻值不准也并不影响  你又不是非要按照电阻标的值去计算  而是用实际值  校准了就可以

网友F:
引用 网友D:
楼上的,为什么要加跟随器?钱多是吧? 单片机AD采集 输入阻抗 理论上是无穷大了,所以不存在阻抗不匹配的 ...

难道是偶然么~~~stm321系列的输入阻抗就几十k,而且采样速度高了还要低~~之前有做电流采集的时候一个输出电阻10几k霍尔采样就很有问题奥~~手册上有

网友:
这个是不是几个相同阻值的电阻并串联从概率上来说~~~更接近于准确的呢~~听老师说过,比如要一个10k电阻用两个5的电阻串联得到准确10k的概率更高哦~~

网友:
你家单片机ad是128bit的吧?还怕不准确。只要前端驱动能力足够,后端输入阻抗不是太小,电阻分压绝对是首选。用普通5%的电阻,出厂预校准,你家电压基准还不是太烂的情况下,可以达到12bit的精度。如果你有钱,完全可以上5ppm的电阻,这个也不太贵就是几十元一只,再加一只lm399h作为电压基准,不用校准,出厂直接用就可以

编辑一下,坟帖都给翻出来了-_-#

网友:
引用 网友F:
难道是偶然么~~~stm321系列的输入阻抗就几十k,而且采样速度高了还要低~~之前有做电流采集的时候一个输出 ...

哦哦,谢谢你的纠正

网友:
参考电压直接接到5V那里不就OK了吗

网友:
用一个可调电阻器,中间抽头接AD采样

网友G:
引用 网友D:
楼上的,为什么要加跟随器?钱多是吧? 单片机AD采集 输入阻抗 理论上是无穷大了,所以不存在阻抗不匹配的 ...

加不加跟随,跟分压电阻的大小有关吧,

网友:
引用 网友G:
加不加跟随,跟分压电阻的大小有关吧,

跟AD 输入管脚的阻抗有关,高阻抗可以不用跟随器

网友:
这个题目的高大上解法难道不是用5V的单片机采集再用光耦走IIC协议给3V单片机的吗?

网友(2020-10-11):
MARK 下,3.3V单片机的AD怎样采集0-5V的模拟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