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助,IAR430编译出的数组元素个数不对

楼主(2012-06-12):
    小弟前几天用IAR写了一个430的小程序,结果每隔1S就会复位,一开始以为是看门狗,结果关了也不行,然后使劲查错,最后接上FET仿真器,才最后发现问题,IAR居然把数组的个数给编译少了!!!我定义了两个数组,一个是gAdcIn[ADC_CONFIG_CHANNELS_NUMBER][ADC_CONFIG_DATA_NUMBER], 一个是gAdcOut[ADC_CONFIG_CHANNELS_NUMBER], 我预定义的是ADC_CONFIG_CHANNELS_NUMBER 为 3,结果IAR把我的gAdcOut定义成只有1个,然后在原本应该是gAdcOut[1]的位置刚好又是我存放函数指针的地方,结果程序就跑飞,复位了。而且我明确定义gAdcOut[3], 最后生成的还是只有1个元素的数组.
哪位大哥知道原因的,麻烦救下小弟啊。。。

预定义数组  看右下脚

直接定义的数组 看右下角

编辑原因:添加了一个图

楼主:
顶起来,求帮助啊。这个IAR怎么会出现这种问题啊。。。。

网友:
还真挺怪的,帮顶!

楼主:
继续顶起来,请高手帮忙啊~
我把工程也发上来,大家帮忙看看~
下面是工程,因为我把代码分成可以通用的通用代码,和每个工程特用的代码,所以是两个文件夹
因为头文件的原因,所以需要把Code放在和IAR的安装目录同级,就是和IAR Systems 同样的路径下,也就是 任意路径\IAR Systems ,任意路径\Code,
然后把工程文件夹放在,任意路径\IAR Systems\Embedded Workbench\project\B_LCD_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