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可控硅调光问题!!!

楼主(2012-06-12):
  我发现在我的电路中在检测到过零检测时能开启灯泡但是定时之后却关不掉,定时1MS亮度根本没有变化,在此请教大侠解决探讨!!!!
  这是我的调光电路图在此请教啦!!!

网友A:
看你电路,像是工作在直流电路中,可控硅工作在直流中打开后是关不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你电路,像是工作在直流电路中,可控硅工作在直流中打开后是关不掉的。 ...

不是直流啊!!绝对交流啊!!根本就没有整流桥!!

网友B:
用MOC3021。
3803是带过零检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MOC3021。
3803是带过零检测的。

是的!但是也可以!电路没有改!

网友B:
带过零光藕你要能调光你就是大神。

楼主:
引用 网友B:
带过零光藕你要能调光你就是大神。

完全可以的!!我已经完成了!!这是电路图片,和调光视频。图片手机拍的看不太清楚,视频也是手机拍的。

网友:
额~如果用过零的光耦驱动其实也是可以的~但是不可能是线性调光的~因为有过零的光耦是按照周期来调节的
而没有过零的光耦是通过周期内部斩波来调节的~他们的调节的原理是不一样的,比如说工频电压一个周期为20MS,如果用3023来做调节它只能调节的是10的倍数(可能),但是用3021来调节就可以再10MS内部任意时间进行控制双向可控硅打开(理论上是任意)。

网友B:
我又没事找抽了。言语过激,楼主海涵。
楼主位的原理图光藕是3803,这个是带过零的。
可控硅调光一种是调压,一种是调功。
楼主如果用的是MOC3083估计是调功的。
调压干扰大,效率低,线性好。
调功干扰小,效率高,线性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又没事找抽了。言语过激,楼主海涵。
楼主位的原理图光藕是3803,这个是带过零的。
可控硅调光一 ...

我感觉我也是调压,我是进中断关闭可控硅开启定时器到时间后开启可控硅,然后延时一段时间(时间很短),关闭可控硅。说白了就是利用过零检测来关闭可控硅,但是开启就是可控的,和你楼上说的差不多,不过我也学习的一种新的方法,原来可以调功的,在此领教了!!

网友A:
调光最好还是用不带过零检测的,软件检测到过零信号后进行调节可控硅的导通角。检测到过零信号后延时多少时间触发可控硅,可控硅进入维持状态工作到下一个过零点到来自动关断,这样就实现的调光或者说调电压的功能。欢迎采用我司可控硅进行调光。

网友(2012-09-27):
引用 网友A:
调光最好还是用不带过零检测的,软件检测到过零信号后进行调节可控硅的导通角。检测到过零信号后延时多少时 ...

我司正在做这个调光的项目,你给我个调光程序,我们到时可采购你司的可控硅啊,我们的产品远销欧美,东南亚,量是相当的大。生意做不做就看你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