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国外都用AVR做飞控而国内偏向STM32?

楼主(2012-06-13):
为什么国外都用AVR做飞控?像MK,MWC,ACM,一大批国外的
很好的飞控都是用AVR做的,可是AVR的性价比现在应该比不上
STM32啊?而国内的玉兔,FF在这点上倒是比较先进的。为什么
老外如此钟情于AVR?求解答~~~~~~是AVR可靠性高吗?谢谢大家~~

网友:
AVR成熟,经过长时间的检验,芯片的性能和稳定性也够用。而国内STM32价格便宜,而且外设功能强大,尤其是对于BLDC的支持更好。

网友:
估计老外从不敏感价格,体会不到一片m16从8元上涨到25还买不到的 爽死 感!

楼主:
额。。。。。。。难道STM32的国内价格比国外便宜么?

网友:
AVR 国内涨价 不知道 国外涨价不 说不定人家一直没涨价呢!

楼主:
恩,有道理,呵呵

网友:
AVR...想用不容易....一下就涨了....

网友A:
得看是什么年份的产品

话说AVR拼杀江湖时,STM32它妈都还没怀上 咋比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得看是什么年份的产品

话说AVR拼杀江湖时,STM32它妈都还没怀上 咋比呀 ...

恩,非常有道理。像MK应该是在STM32还没有出现的时候
就已经比较成熟的。不过像MWC,APM应该是在STM32出现以后
的产品了~~~~

网友:
起步早 那是没有STM32

网友(2013-09-05):
国外四轴起步是什么时候

网友B:
Most of people who build uavs here are hackers - amaturer programmers with limited programming capabilities / technical skills.

Most of people who fly those things in china are engineers.

网友:
还有就是AVR确实强悍,看到一个叫AVRFID的项目,一个线圈+AVR就实现125K的卡的功能,好像有一个电容,剩下无其他器件,ATMEL的器件都超牛逼,唯一不足的是价格和供货上面,当年5块涨到14块的经历导致都有恐A症了

网友(2014-10-04):
看到这个,我只能说真心受教了,AVR竟然涨得这么狠。

网友:
学习了,那哪一种更好呢

网友C:
因为STM32 FLASH大,RAM大,代码垃圾也没事啊。

网友:
STM32在国内技术支持也挺好的吧

网友:
AVR 贵得多啊!

网友:
AVR抢占市场比较早

网友:
看看!长知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因为STM32 FLASH大,RAM大,代码垃圾也没事啊。

哈哈  这个我觉得也是!

网友:
国内价格敏感

网友:
根据设计工程师的使用习惯吧

网友:
使用习惯问题吧

网友:
ST的库是比较全的而且用起来比较放心,错误比较少,资料也比较全,会省不少事

网友:
我也一直有这个凝问

网友:
如果项目启动用的AVR基本就会一直用下去

网友(2015-03-27):
STM32比AVR强大吧~
但是为啥都是看到AVR的主控 ,STM32大多都是自己做板子,成品不多吧~

网友:
习惯了。就一直用下去了。。。。。。够用就好了。

网友:
先入为主

网友:
STM8或者STM32最大的问题是MCU的端口没有保护二极管,造成芯片耐受EMC能力差,换句话说就是抗干扰能力差,大概也就是EMC-2KV的等级,相比之下AVR的EMC至少可以达到3KV级,AVR各个端口是带了保护二极管的。
AVR虽然速度慢一点,但处理飞控的运算还是不难的,够用就好,做到飞控了,稳定要紧,价格便宜几块钱或者贵几块钱,并不是主要因素,除非飞控中有AVR拿不下的参数需要控制,比如精确的光电编码器读取或者高达12bit的ADC需要处理,否则按照AVR的处理能力,做个飞控是不难的。
就稳定性和可靠性而言,AVR好于STM8或者STM32很多,等到STM32系统板能做到AVR的抗干扰等级,那需要在STM32或者STM8的外围加上相当多的IC或者器件,虽然单个器件确实不贵,比如HC244或者245、BAV99、SMBJ贴片TVS等措施,但由于端口多了,外围器件加起来不但占用面积,增加焊点个数,同时还提高了系统总成本,在AVR能拿得下的范畴内使用STM两大系列芯片,颇有些划不来。

网友:
引用 网友B:
Most of people who build uavs here are hackers - amaturer programmers with limited programming capab ...

你说的制作无人机的人一般是DIY爱好者,并且对于程序很不熟悉,但也还属于半桶水那一类,但无人机使用者一般都是程序员或者高手之类,因此多用AVR,这也是一方面,我就是个半桶水,对于AVR的编程超级不熟悉。

网友:
引用 网友B:
Most of people who build uavs here are hackers - amaturer programmers with limited programming capab ...

确实,国内也只有电工会搞这些,国外有一些学艺术的也会玩

网友:
我看好国产的LGT。

网友:
国外是在AVR时代研究飞控,国内是在STM32时代玩飞控

网友:
3楼真解,AVR在稳定性方面

网友:
公司一直都用AVR的

网友:
转换一套成熟的方案系统是需要时间和代价的。

网友:
多亏楼主我也了解了!

网友(2015-05-25):
我感觉,国外用 avr 搞这些,还有个因素,ardunio。
搭功能电路 ardunino 很快,而且外围模块也方便驱动。

网友:
1、国内为什么偏爱stm32?这国内avr那么贵,st“配置高”,开发门槛低;2、国外为什么都用avr?avr比st皮实,不得不说,也许国外价格不是很高

网友:
arduino普及了一大批玩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