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性能软件PWM程序,最高可达1.558KHz,8bit@24MHz标准8051

楼主(2012-06-13):
高速模拟PWM程序(C51),可达1.114KHz,8bit分辨率@24MHz标准8051

#include <reg52.h>

sbit PWM = P3^7;
unsigned char pwm_count,pwm_value;

void main(void)
{
pwm_value=80;
while(1)
  {
  pwm_count++;
  if(pwm_count==pwm_value)
    {
    PWM=0;
    }
  if(pwm_count==0)
    {
    PWM=1;
    }
  }
}

仅6行,编译后只有10字节的软件模拟PWM程序(ASM),42级5位半分辨率,7.8125KHz@24MHz8051
ORG  0000H
INIT: SETB TR0
MAIN: MOV  A,#80        ;PWM值,0-255
  SUBB A,TL0
  MOV  P3.7,C
  SJMP MAIN
  END

高速模拟PWM程序(ASM),可达1.558KHz,8bit@24MHz标准8051
ORG          0000H
MAIN:         INC    A
                  CJNE A,#10,BDY
                  SETB P3.7
                  SJMP MAIN
BDY:          JNZ    MAIN
                  CLR    P3.7
                  SJMP MAIN
                  END

网友:
最好用定时器中断来实现,你这一开PWM,其它事都做不了了.

网友:
性能果然够高,可是一开了之后单片机只能做PWM输出了。

网友:
没神马意义。就一io翻转程序

网友:
看到标题的时候就猜到你的程序会是什么样子的了……果然,你的单片机除了PWM其他什么事都干不了。

网友:
备用参考,谢谢!

网友:
就算stc随便整个能PWM的片子也跑好几十K了。

网友:
感觉没啥用- -

网友:
误导初学者

网友:
IO翻转么?

网友:
哦,原来这样高速

网友:
原来是这样的

网友:
已经达到飞机的速度了

网友:
这有什么用?什么都不能做,就空跑PWM?调节频率、占空比都不行啊

网友A:
文西,你这太阳能手电筒怎么用?

楼主:
我可没说我的程序如何实用,我只是简单做个测试,晒一下思路而已。
如果能有更高的程序欢迎贴上来。
硬件PWM不在本帖讨论范围。随便一个UC3842都能出几百Khz的PWM。

网友:
试试吧,挺好的

网友:
换成中断写就OK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文西,你这太阳能手电筒怎么用?

有太阳就亮,没太阳就灭

网友(2020-12-28):
写这样的程序  有意义吗

网友:
还是乖乖用硬件的吧!没有太大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