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自己正在试验无刷电调 一般转速多少时可以检测到...

楼主(2012-06-13):
求助,自己正在试验无刷电调 一般转速多少时可以检测到过零信号进入闭环。求解,

自己没波波,没法看到波形只能通过现象判断了也不知道能不能做出来呀。

现在开环驱动没问题转速500-800转,检测过零的分压电路和单片机的接口有些问题,IO口好像不是高阻态对检测电压有影响正在改进。

楼主:
如果500-800转能检测到过零就直接写闭环程序切闭环了,开环转速高了就失步

网友A:
一般在额定转速的10%左右就可以检测到稳定的反电动势了。

网友:
兄台 开环启动是怎么个思路 。。。。我开环以后 反电势不是梯形波.。。。。 我怀疑开环启动么弄好

网友:
大家都思路都错了。。

商业控制器 都是开环360电角度 就进入闭环了。

楼主:
"360电角度 就进入闭环了" 这个怎么实现呀?

楼主:
怎么实现呀?求解

网友(2012-07-15):
引用 网友A:
一般在额定转速的10%左右就可以检测到稳定的反电动势了。

请问一下,电调启动电机的变化的周期的一般变化规律 是什么啊?自己在弄电调,可是却一直启动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