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种继电器驱动方案,请点评下,不知有问题没

楼主(2012-06-13):
最近涉及到一个继电器驱动的问题,把坛子里相关的帖子都认真翻读了一遍,还有网上书上的都搜索综合了一下,形成下面四套方案。
请点进来的哥哥姐姐们点评下,看是不是还有什么问题……

方案一:三极管驱动

方案二:ULN2003驱动

方案三:光耦+三极管驱动

方案四:光耦+ULN2003驱动

网友A:
第二种和第四种最好加下拉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二种和第四种最好加下拉

就是ULN2003输出管脚加个4.7k的下拉电阻么?

应该是的,ULN2003好像是集电极开路(OC)输出。

网友B:
有1、2就够了,3、4属于脱裤子放屁。

网友B:
他指的是2、4中的2003输入端下拉,当然,要根据单片机输出形式,2还有可能是上拉。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1、2就够了,3、4属于脱裤子放屁。

哈哈哈。。。好幽默的回复

我是在书里(《计算机测控技术》(第二版) 张明)看到这样一句话:当驱动电流在数mA到几十mA范围内,可以直接驱动,当驱动电流更大时,应考虑使用光耦隔离,或者小型继电器进行中继。。。

http://wenku.baidu.com/view/c36843d376a20029bd642def.html

ppt第二页

网友:
有好的继电器不用,非得用费电的。。。。呵呵 也没办法哟。
其实,你分析一下,即使这样做也是没有改善驱动功率,1、2电路继电器作为中间继电器,可以直接驱动大功率接触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1、2就够了,3、4属于脱裤子放屁。

不同意,如果你要驱动24v或12V较高的电压的继电器,需要独立的不和cpu工地的电源驱动继电器,不用光耦咋搞定?

网友B:
5V和12V、24V为啥不能共地呢  别忘了,继电器隔离电压是最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他指的是2、4中的2003输入端下拉,当然,要根据单片机输出形式,2还有可能是上拉。 ...

输入端下拉的话,我刚刚看了下datasheet,ULN2003的达林顿结构

感觉 2.7k + 7.2K + 3k应该有下拉作用吧。

单片机的连接端不需要考虑,主要看后级有没有问题。

网友B:
绝对是两回事
补充:3、4的电路只能提高电路的复杂性,还有可能提高一些隔离耐压,别无裨益

这怎么可能呢?
1和3比较的话驱动继电器的都是同一只管子,
2和4比较驱动继电器的都是2003,
怎么驱动功率就大了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5V和12V、24V为啥不能共地呢  别忘了,继电器隔离电压是最大的

共地是必须的。但是驱动源要独立。

1、2方案就是对于微型直流或者小型直流的。

3、4主要是考虑强干扰或者继电器需要的驱动电流更大的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B:
绝对是两回事
补充:3、4的电路只能提高电路的复杂性,还有可能提高一些隔离耐压,别无裨益 ...

我这几天也在拆腾继电器,看了几款老外的,就没见用光藕的。要不就是三极管,要就是集成了MOS管的595之类的片子。

网友C:
第二种比较理想,共地的话可以单点接地,开关那里,如果电流大,需要加rc,这样可以延长触点寿命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绝对是两回事
补充:3、4的电路只能提高电路的复杂性,还有可能提高一些隔离耐压,别无裨益

确实喔,我错了。

后级的饱和驱动电流只跟管子有关,光耦起到的是隔离作用,我是看了坛子里很多都有用光耦的,也有人说了光耦都被滥用的情况。

这样看的话,3、4真没有存在的必要么?因为第一次研究这个东西也没有刨根问底。

楼主:
引用 网友C:
第二种比较理想,共地的话可以单点接地,开关那里,如果电流大,需要加rc,这样可以延长触点寿命 ...

嗯嗯谢楼主了啊。

我也确实看到网上有继电器的几种附加电路,对原电路有好处的,比如有RC串联、RC并联、光耦隔离……等的

网友:
光耦隔离是有用的,万一用户接错电压,如将220V接入,隔离开的情况,不会损坏内部精密控制系统

网友:
第一个简单实用,第二个和第一个没本质区别,只是用在了多路上会方便,第三个具有隔离作用,但是光耦前级使用负逻辑某种场合会有问题,第四种是多路才使用的,不同场合有不同接法

网友:
第一种就好了
成本为王的时代

网友:
加个光耦没多少钱,2003也不贵,比起三极管好安装,另外需要测试反馈电压是否影响mcu工作,建议实际工作中用示波器观察稳定性

网友:
共地没问题的

网友:
如果是隔离电源,光耦还是很有好处的

网友:
用那种主要看用在神马地方,各有特点。!!!

网友:
同意24楼dory_m

网友D:
用光耦的, 搞不明白, 一把弄出三个互相隔离的电压, 累不. 看上去很高深,其实瞎搞

网友:
个人认为第二个最好

网友:
第1个简单实用,对电源要求不高的场合可使用。
第3个使用光耦的可以解决两个问题:
(1)电压转换,即继电器的工作电源和MCU系统的电源电压的转换,两套电源互补干扰;
(2)电源上的安全隔离,强电和弱点的隔离;
其实我觉得如果说哪个好的话,关键还是看需求,得有个前提,看用在什么地方,有什么要求,比如成本,稳定性,安全性,注重哪个,需要综合考虑才能有取舍,否则这样只能是单纯的比较

网友:
我比较常用的是  1 3 种  2003 这个片子 感觉不如 三极管爽  有时候坏一路 就要换一片 不划算!

网友:
竟然一点都不知道,收藏备用

网友(2012-11-12):
楼主有没有用方案2  控制220V的开断

网友:
咦,我居然没有mark

继电器驱动方案讨论

网友:
围观一下,正好感兴趣~

网友:
第一个适合【三极管驱动继电器】使用;第二个适合【IC驱动继电器】使用。后两种适合【更高电压继电器】使用。

网友:
不知道PLC里面是咋整的?

网友:
光耦是用于隔离的。。  继电器很容易干扰整个系统电源的稳定性。  加个光耦,电源隔离开来,能提高系统的稳定性。。我觉得如果应用于高性能高精度设备的研发,加个光耦还是很有必要的。  如果是平常自己做着玩,那无所谓了。

网友:
工控输入输出都是要光偶隔离的,至于用不用2003,看个人,如果I/O口多,还是比较省事的

网友(2014-03-06):
如果多路,比如4路以上,2003是比较好的选择,关于光耦的问题,肯定有存在的价值,应用场合不一样,虽然不隔离不出问题,但是你能确保完全没有干扰吗?要高要求场合,很多电路看似都是多余的,可就是这些电路,极大的提高了系统的稳定性。

网友:
如果用光耦,最好要电源隔离,最低要求电源单点相连,否则一切都是白搭

网友:
驱动电路耐压足够的前提下,如果继电器与控制部分是共地的,完全没有必要用光耦隔离.
如果电压超过驱动电路耐压或继电器与控制系统是独立的两路电源,光耦是比较好的解决方案.

网友E(2014-06-12):
第3  4 种 是错滴,没法驱动,能成功电路也是错滴。NPN 和 PNP 三极管都还不会用 。(光耦内部结构已经明示了是 NPN 型三极管的构架)

网友F:
引用 网友E:
第3  4 种 是错滴,没法驱动,能成功电路也是错滴。NPN 和 PNP 三极管都还不会用 。(光耦内部结 ...

你笑我不懂,我笑你天真。
有的时候对错不是绝对的,3和4里面,只能说是不太合理,但是并不是不能用,并且可靠性也没有问题。
谁规定NPN的后级只能接PNP?CE的压降再大,驱动个NPN的B级还是足够的。

还有人说3和4是脱了裤子放屁,只能说你没做过或者没看过高可靠性的电路设计。
综合来说,这4种电路各有各的用处,用在不同的地方而已,哪一种都不是多余的。

网友:
继电器驱动,老生常谈哦。
不能一概而论的,要看实际使用情况,主要还是“电源隔离”问题。

网友G:
引用 网友D:
用光耦的, 搞不明白, 一把弄出三个互相隔离的电压, 累不. 看上去很高深,其实瞎搞 ...

光耦起到电气隔离的作用,可增强系统稳定性。拆过几款plc电路,都是有光耦隔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1、2就够了,3、4属于脱裤子放屁。

做个工业控制试试看,不隔离能稳定工作,给你个焊机做做看,懂啥叫隔离不?

网友H:
引用 网友G:
光耦起到电气隔离的作用,可增强系统稳定性。拆过几款plc电路,都是有光耦隔离的 ...

俺也拆过看过,一直有个问题不解,既然用了光耦做了信号隔离,电源是否也做了隔离,

但是没发现DC-DC的隔离器件,会不会是PLC的电源板输出两路完全独立的电源?

网友G:
引用 网友H:
俺也拆过看过,一直有个问题不解,既然用了光耦做了信号隔离,电源是否也做了隔离,

但是没发现DC-DC的 ...

没玩过PLC?目前我用过的所有PLC,输入输出接口都需要外部提供电源的

网友:
想简单第一种
想隔离就第三种去掉三极管

网友H:
引用 网友G:
没玩过PLC?目前我用过的所有PLC,输入输出接口都需要外部提供电源的

谢谢,我也没玩过,上次是同事拆的,后悔没用万用表量一下!

plc的继电器输出非常稳定,之前使用过继电器,继电器动作时,总会使得MCU复位,

但是使用光耦隔离+电源隔离之后,问题就没出现,所以感觉PLC也是这么做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H:
谢谢,我也没玩过,上次是同事拆的,后悔没用万用表量一下!

plc的继电器输出非常稳定,之前使用过继电 ...

估计你的继电器没有续流电路吧,一般接个续流二极管应该能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G:
估计你的继电器没有续流电路吧,一般接个续流二极管应该能解决

有的,控制原理图和LZ的1是一样的,不过我用的是IN5812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你笑我不懂,我笑你天真。
有的时候对错不是绝对的,3和4里面,只能说是不太合理,但是并不是不能用,并 ...

没有说NPN后面要一定接PNP,接NPN也可以的,只是不是这么接的,这种接发存在了 负反馈 。

网友E:
以下是正确接法,方法3,是达林顿的用法。 方法4 中 达林顿输入 要接在 NPN的 C端。哦!也可以那么接,ULN2003的输入端 最好再接个RE电阻到GND

网友:
我也遇到继电器问题了  正在 查找解决方案中。。。。

网友:
mark,继续关注,还是1用的比较多

网友(2014-07-13):
4种都用过。

网友:
引用 网友E:
以下是正确接法,方法3,是达林顿的用法。 方法4 中 达林顿输入 要接在 NPN的 C端。哦!也可以那么接,ULN2 ...

功底不错......

网友:
摔过跟头 就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了。

网友:
继电器的驱动电路,mark个

网友:
这个帖子还是很有技术含量的~~

网友(2015-07-15):
看简单,实际不简单

网友:
一般三极管就够了,看需不需要隔离,选择1和3

网友:
萝卜白菜各有所爱。。。。关键看需求。。。。

网友:
1就行了,继电器本身就隔离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1、2就够了,3、4属于脱裤子放屁。

不是,你可以看看PLC的驱动,继电器输出都加光耦的,继电器也不是百分百安全

网友:
用到5V信号控制24V继电器,方案3正好楼下修改的正确电路已看,学习了,mark一下!

网友(2016-05-02):
一二种都用,现在后面的没用过。

网友:
1种和2种,3级管的压降0.3V左右,2003的压降1.1V左右,在5V时驱动的差别就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1、2就够了,3、4属于脱裤子放屁。

+1024
真正的答案

网友:
一直都在用第一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