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LPC1788使用JLINK烧写外部ROM的问题

楼主(2012-06-13):
怎样编译对应芯片FLM文件,尤其是NOR FLASH初始化部分,对应STM32 库中的FSMC_NOR_Init();

网友A(2013-09-18):
sk-1788开发板上怎么通过jlink烧写norflash,谢谢?

网友:
有没有办法通过J-LINK直接烧写外部NAND FLASH?

网友:
引用 网友A:
sk-1788开发板上怎么通过jlink烧写norflash,谢谢?

这个肯定有,甚至jlink的驱动都可能自带了这个项目文件,后缀名是jflash
如果没有么,还可以在keil中添加闪存编程算法,去看看mdk的flash下面的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