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计算一个正弦模拟量信号的任意时刻的幅值

楼主(2012-06-13):
        计算一个正弦模拟量信号的幅值我通常的做法是在正弦半个周期若干次测量累计其AD值求平均,再算出正弦模拟量信号的幅值!
现在有什么方法可以计算出正弦模拟量信号的任意时刻的幅值呢?!在这里请教了

网友:
大家看懂没?我没看懂

网友:
楼主要的是瞬时值???  采集数据做正弦拟合

网友:
这个好像比较复杂,,应该要采集过零点,然后按照正弦公式计算

网友:
LZ没表达清楚。

楼主:
现在我通过AD口读进一个正弦模拟量信号,现在有什么方法可以计算出这个正弦模拟量信号的任意时刻的幅值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我通过AD口读进一个正弦模拟量信号,现在有什么方法可以计算出这个正弦模拟量信号的任意时刻的幅值 ...

正弦信号的幅值难道指的不是峰值的(2^0.5)/2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现在我通过AD口读进一个正弦模拟量信号,现在有什么方法可以计算出这个正弦模拟量信号的任意时刻的幅值 ...

采集数据做正弦拟合,根据拟合函数得到幅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采集数据做正弦拟合,根据拟合函数得到幅值

谢谢你的回答!能详细点吗,采集数据做正弦拟合具体的咋实施我不懂哦

楼主:
引用 网友B:
插值!!

不明白如何插值哦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明白如何插值哦

要求不高的,线性插值v=(v1-v0)/(t1-t0)*(t-t0)+v0;
信号肯定是正弦波的v=A*sin( t - t0 )
还有什么拉格朗日插值多项式插值,这些计算开销都还可以
如果不满足要求,直接上正弦插值,就是采样、计算开销大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求不高的,线性插值v=(v1-v0)/(t1-t0)*(t-t0)+v0;
信号肯定是正弦波的v=A*sin( t - t0 )
还有什么拉格 ...

那么幅值:A=v/sin( t - t0 )
当sin( t - t0 )值很小时,V是适时检测的AD数据(采样次数不能太多,滤波后V值有小幅跳动),V变化1个数据,A的变化幅度是很大的
如: 理论 A=1/sin( 0.1)=1/0.001745328366 =573
实际时V=2则幅值:A=2/sin( 0.1)=2/0.001745328366 =1146
同理当sin( t - t0 )值很小时,变化幅度是很大的

网友:
你到底要检测瞬时值还是有效值啊

楼主:
检测瞬时值求幅值

楼主:
已知sina,V=A*sina,V为AD适时检测值 .求A

网友C:
引用 楼主:
已知sina,V=A*sina,V为AD适时检测值 .求A

A为一常量,何来瞬时值得概念,难道你的正弦波幅值时时变化? 那还叫正弦波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A为一常量,何来瞬时值得概念,难道你的正弦波幅值时时变化? 那还叫正弦波吗? ...

AD适时检测电机的电流,它不是理想的正弦,所以A是在时刻变化的,再通过PID调节达到理想的正弦是我们控制的目的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