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设计功放遇到一个小问题:什么叫cd输出

楼主(2012-06-13):
如图是我们课程设计的任务,但是最后的cd输出不知道是什么,求解说呀!!!

网友A:
MP3听多了,不晓得啥叫CD了吗?

网友B:
CD播放机的音频线路输出。
楼主太年轻了吧,没见过CD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MP3听多了,不晓得啥叫CD了吗?

难道和cd光碟有关?有想过,但感觉怎么也搭不上关系呀!!!那只是一种媒体格式呀!

网友:
楼主去查查CD的历史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CD播放机的音频线路输出。
楼主太年轻了吧,没见过CD机。

它只是一种输出的接口方式是吗?就是输出要有三个端子,对应着耳机插口的三个端子:左声道,右声道和公共端吗?

网友:
怎么你又理解成接口方式了,接口可以有很多形式。

网友:
意思是由CD机输入信号到功率放大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道理,原来是这样呀!!谢谢诸位大神帮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