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想做一个可以根据水位自动补水的系统

楼主(2012-06-13):
抽水电机什么的都买好了,只是不知道测水位的传感器用那种比较好~~各位有用过的没?

或者是推荐一个更好的测水位变化的元件·~~

网友:
淘宝有卖干簧管水位开关的。

网友A:
你的结构什么样的?精度要求如何?不同种容器用的方法不一样
在像洗衣机,水箱等可以用压力传感器做水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结构什么样的?精度要求如何?不同种容器用的方法不一样
在像洗衣机,水箱等可以用压力传感器做水位 ...

精度没有过多要求。很简单的结构,跟水塔差不多,一个抽水电机根据水位的情况自动往上面送水

网友:
只判断水位高低比较简单,用两个浮标控制两个继电器自非锁。

网友:
我也正想把家里的太阳能热水器装个水位指示器,还没找到合适的压力传感器,哪个朋友用过,推荐下~

网友:
参考抽水马桶

网友:
浮球开关

网友:
市面上有一种很简单的东西。说出来可能会大跌眼镜。
一个拉绳开关(一拉关、一拉开的那种)。下面挂2个浮子,都放了纱子。
难点就是得测下重量和浮力。

网友:
要不楼主搞个超声波模块来测水位,这个可能复杂点,但可移植性高,也不会对被测液体因接触造成污染。

网友:
看过用汽车点火器安在水箱上的

网友B:
如果要求不高的话就用四根导线就行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要求不高的话就用四根导线就行了啊.

这个容易被腐蚀掉(生锈、电解……),对水质也算点污染,
上面说的浮子开关简单也比较方便,便宜的几元~10元,贵的很……,
但还是喜欢用超声波

网友:
用超声波,安装方便、不接触液体无污染无腐蚀、使用灵活,作为电子工程师做这个不难 ,浮子、液位开关等机械结构的安装难度可能都比做个超声波大了

网友:
行程开关加继电器可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