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求助,我的春风电源程序下载后不工作呢!

楼主(2012-06-13):
我的电源下载后没反应啊,所有小灯都一直亮,数码管不亮,按按键也没反应,这是什么情况啊?

求助求助!!!

网友A:
能烧录程序,说明3.3V供电基本正常,显示不能正常扫描,你检查一下显示连接的几条线,是否有开路,短路的问题,面板和主板只有3个IO信号线,你都检查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烧录程序,说明3.3V供电基本正常,显示不能正常扫描,你检查一下显示连接的几条线,是否有开路,短路的问 ...

我往里烧串口程序也没反应...

网友:
那你检查一下串口相关的电路和3.3V供电是否正常

网友:
有个跳线选启动方式是什么来着

网友:
春风亲自出马解答,楼主待遇不错

网友(2012-08-10):
春风就是牛

网友B:
BOOT。。那个帽拔了没???

网友:
引用 网友B:
BOOT。。那个帽拔了没???

我看到那个帽没有拨掉!

网友:
这个楼主没搞过corte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