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17-3.3输出电压不准问题求助

楼主(2012-06-13):
昨天发帖简单问了一下 http://www.amobbs.com/thread-5481539-1-1.html
这次把实际电路拿出来 问问大家啊

5V输入,加100uf的电解 104的独石
完了接1117-2.5 1117-3.3
这两个只加22uf的电解(图中写的是100uf)
1117-2.5输出2.5V正常
1117-3.3输出4V
怎么回事儿啊 怎么改啊

第二个问题
1117-3-3 给tf卡供电 不插卡时电压3.3 插卡后电压4.3
怎么回事儿

网友A:
1117前后端都接10uF 钽电容。各自接各自的,不要共用。

貌似规格书是这样的。  接电解电容反而不符合规范吧。

而且看你的PCB,VOUT电容和芯片离得太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1117前后端都接10uF 钽电容。各自接各自的,不要共用。

貌似规格书是这样的。  接电解电容反而不符合规范 ...

真的是这样吗 那为何2.5V的输出正常啊 而且这个电解电容只是用来储能的 也会影响到电压吗?

网友A:
5V-4.3V。 感觉LDO没有工作。 可能你的TF卡封装画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5V-4.3V。 感觉LDO没有工作。 可能你的TF卡封装画错了。

没有 我发现问题所在了
如果1117-3.3提供电压的模块不工作 输出就是3.3
一旦模块工作 例如要操作tf卡 就变成4V了

网友B:
可能你的滤波电容过大,或者离1117太近,导致ESR太小,LDO振荡了
可以换颗1117试试,也许就是坏的
而且有的1117(比如TI的)引脚定义是不同的,接地端和输出端可能是反过来的

网友C:
1脚GND咋接的呢,我怎没看到

楼主:
引用 网友C:
1脚GND咋接的呢,我怎没看到

直接铺铜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能你的滤波电容过大,或者离1117太近,导致ESR太小,LDO振荡了
可以换颗1117试试,也许就是坏的
而且有的1117 ...

那要是不接滤波电解电容怎么样呢 我看有些淘宝上的模块都没有
但也可能是为了成本 呵呵

网友D:
接TF模块后,5V电压通过类似电阻分压?倒灌入1117.所以是4V`所以检测下,和5V,是不是有短路的现象·

网友E:
3.3V輸出靠近IC加104P電容試試,用了那麼多117還未見電壓變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接TF模块后,5V电压通过类似电阻分压?倒灌入1117.所以是4V`所以检测下,和5V,是不是有短路的现象· ...

貌似是这样的 单片机5v供电 IO输出控制tf也是5V 而且没接分压 接个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E:
3.3V輸出靠近IC加104P電容試試,用了那麼多117還未見電壓變高的。

不是这个问题 楼上说的好像是问题所在 我试试

网友D:
引用 楼主:
貌似是这样的 单片机5v供电 IO输出控制tf也是5V 而且没接分压 接个试试

TF 5V 供电! 那肯定了,IO 的5V电平,直接通过电阻或TF电源的保护二极管,加到1117输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TF 5V 供电! 那肯定了,IO 的5V电平,直接通过电阻或TF电源的保护二极管,加到1117输入了· ...

不是tf 5V 是控制tf的spi引脚输出是5V的 可能倒灌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tf 5V 是控制tf的spi引脚输出是5V的 可能倒灌了

那肯定就是这样了

网友:
我不得不说,2毛钱的AMS1117假货太多了,请慎重考虑之。

网友:
1117-3.3输出并个1k 的电阻看看还会不会升到4V

网友(2013-10-31):
I/O电压倒灌造成的,单片机的每个I/O引脚连接两个保护二极管,其中一个保护二极管导通造成电压倒灌。

网友:
用SS34解决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