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禄克17B和日本三和的RD700那个好一些,请用过的说说体验

楼主(2012-06-13):
福禄克17B和日本三和的RD700那个好一些,请用过的说说体验

Fluke 17B和15B新型数字万用表

技术指标
Vac
量程        0.1mVto1000V
最好准确度        ±(1.0%+3字)
频响        40Hzto500Hz
Vdc
量程        0.1mVto1000V
最好准确度        ±(0.5%+3字)
Ohms
量程        O.1Ωto40MΩ
最好准确度        ±(0.5%+2字)
Aac
量程        O.1µAto10A
最好准确度        ±(1.5%+3字)
频响频响频响        40Hzto200Hz
Adc
量程        O.1µAto10A
最好准确度        ±(1.5%+3字)
电容
量程        0.01nFto100µF
最好准确度        ±(2.0%+5字)
频率与占空比1
量程        10Hzto100KHz
最好准确度        ±(0.1%+3字)
温度测量1
量程        -55℃to400℃
最好准确度        ±(2.0%+1℃)

RD700
测量量程
最高准确度
分辨率
输入电阻
直流电压
400m/4/40/400/1000V
±(0.3%+2)
0.01mv
10MΩ-1000MΩ
交流电压
400m/4/40/400/1000V
±(1.5%+5)
0.01mv

直流电流
400μ/4000μ/40m/400m/4/10A
±(1.2%+3)
0.1μA

交流电流
400μ/4000μ/40m/400m/4/10A
±(1.5%+4)
0.1μA

电阻
400/4K/40K/400K/4M/40MΩ
±(0.6%+4)
0.1Ω

电容器容量
500n/5μ/50μ/500μ/3000μF
±(2.5%+6)
0.01nF

温度
-20度-300度
±(2%+3)
1度

频率
50HZ-1MHZ
±(0.5%+4)
0.01Hz

通断
5Ω-120Ω 有蜂鸣  LED 发光  开路电压:约0.4V
二极管测试
开路电压约1.6V
频率特征
50-500HZ(正弦波)
保险丝/
内置电池
ø6.3*32mm 12.5A/500V 1R20KA
ø35.2*20mm  0.63A/250V 1R1.5KA
R6P(5号电池)*2
尺寸/重量
H179*W87*D55mm/480g(含机套)
附件
测试线(TL-82) ,热电偶(K-250PC),机套(H-50),使用说明书
另购附件:

网友:
目前用的是15B,感觉15B的性能确实不错,另外一款我倒是没有用过!

网友:
打算买个福禄克呢,但是价格比较高

网友:
17B不错 来公司后用了3年了还没出现问题

胜利的表换了一茬又一茬,不是这里接触不良,就是那里问题。
难怪福禄克上面写的,美国设计,中国制造,国外品牌质量控制能力就是强些。

有钱又长期使用的话,建议福禄克。

网友:
以前用15b,后来直接升级成34401A

网友A:
17B测量电阻的速度很慢,比山寨的万用表要慢很多。

网友:
我喜欢fluke的。

网友:
一直用17B 用习惯了  感觉不错,至于精度只是个参考,真要精度的就要上仪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17B测量电阻的速度很慢,比山寨的万用表要慢很多。

17B 测量电流速度怎么样?试过么?

网友B:
fluke是不错,但是15b和17b这两个转坑鳖国的产品不算。

楼主:
引用 网友B:
fluke是不错,但是15b和17b这两个转坑鳖国的产品不算。

500元左右的万用表有好的推荐不?

网友C:
福禄克还可以是台湾一线大厂的东西,我们公司就有很多类似福禄克的万用表!我们用的是安捷伦的34401的万用表

楼主:
引用 网友C:
福禄克还可以是台湾一线大厂的东西,我们公司就有很多类似福禄克的万用表!我们用的是安捷伦的34401的万用表 ...

安捷伦的太贵了,整不起啊,我个人又不是公司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福禄克还可以是台湾一线大厂的东西,我们公司就有很多类似福禄克的万用表!我们用的是安捷伦的34401的万用表 ...

为什么不是美国一线大厂,而是台湾一线大厂?

网友:
87V不错,在用的表,17和15都不咋样

网友:
以前好像用过,电池没电就测量不准!!!!

网友:
fluke 15B 的飘过。。。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为什么不是美国一线大厂,而是台湾一线大厂?

就像16楼所说的一样,当电压没电,或者电池电压偏低的时候测量电压都变得不准了,我曾经试过当电池9v减到5V一下的时候测量USB接口有7点几伏的电压,我当时就没在意想着怎么这么高啊,最后发现电路有问题查找原因的时候,就怀疑到了USB供电电压上,就决定搞个清楚,用34401量测USB供电出来那是标准的5V一点偏差都没有,就发现用电池9V电压有问题了,就变得不稳定,测量精确度存在误差。

网友:
引用 楼主:
安捷伦的太贵了,整不起啊,我个人又不是公司

我们也买不起安捷伦的东西,的确他们的东西是很贵,就像我们公司上次买了个E5071C网络分析仪就是四五十万,光单独的USB  E-CAL功能清零就8万块,我自己在家里也是用的普通杂牌的,测量精度也不是很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为什么不是美国一线大厂,而是台湾一线大厂?

福禄克总部设在美国华盛顿州的埃弗里德市,是美国牌子没错,但好多设计生产都在中国台湾或深圳,中国最主要的生产基地在台湾,内陆的品牌基本上都是出自台湾厂,这就是我为什么说台湾一线大厂,中国原材料人工便宜啊,你知道的。上海是福禄克公司主要是业务是国际贸易、转口贸易、通过国内有进出口经营权的企业代理与非保税区企业从事贸易业务。

网友:
但话有说回来了,福禄克17B还可以,属于通用型的。我们用的15B

网友:
福禄克17B通用型正品的话在500-600元之间,对于普通的用户来说是有点贵。

网友:
引用 网友C:
福禄克总部设在美国华盛顿州的埃弗里德市,是美国牌子没错,但好多设计生产都在中国台湾或深圳,中国最主 ...

哦,原来你的意思是台湾一线大厂给福禄克代工的。我理解成你说福禄克是台湾一线大厂了。

网友:
15B的测量速度太慢了,建议买17B,

网友:
17b的速度不比15b快,毕竟都是低端表

网友:
15B和17B都是一样的,,,里面的线路板是一样的,,不过17B的加了一个按键,测相对值的???我买了个二手美国产的87,6百多,精度还可以,,卖家说是JJ3055的电压源对比过的........有空拿去解放中用台式的标准源对比看看.......

网友E:
我们学校实验室大把福禄克的电表,做实验的时候看得我口水直流啊。。。

网友(2013-07-04):
引用 网友E:
我们学校实验室大把福禄克的电表,做实验的时候看得我口水直流啊。。。 ...

什么学校这么有钱,我看一所211只有用到胜利

网友F:
15B,17B是针对中国的坑爹货,只卖给中国人

速度极慢,做工尚可,精度一般,与80块的地摊货不相上下

建议111,112这类入门表,新的也就1K搞定

网友(2013-08-09):
引用 网友F:
15B,17B是针对中国的坑爹货,只卖给中国人

速度极慢,做工尚可,精度一般,与80块的地摊货不相上下

不是每个人都像你那么有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