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普通可调电阻如何现在无档位调节

楼主(2012-06-13):
之前做的直发器一直都是有档位调节,现在客户要求做无档位调节,请教一下思路?
电路图如下:

网友A:
看了半天不明白是什么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了半天不明白是什么意思

是复用一个可调电阻实现温度调节功能的,以前是把可调电阻调节分为8个档位,这样每个档位都要旋转一段才会确定档位。现在要求做成无档位,就是相当于无限个档位

网友B:
我也没看明白,LZ说明白点

网友A:
细分不就好了
你以前是8份,现在分多一点嘛

网友C:
用编码器不就行啦,多少档位随你,
要不然MCU内部A/D+可调电阻也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编码器不就行啦,多少档位随你,
要不然MCU内部A/D+可调电阻也行

MCU内部的A/D+可调电阻是什么意思?现在就是采样可调电阻的AD值判断档位,问题是如何实现真正的无档位调节温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细分不就好了
你以前是8份,现在分多一点嘛

细分了效果不太好,另外测试了手上的一个韩国做的发夹,无档位温度调节做得非常好,温度也控制的很好,基本上是一条直线(表的精度不高,1度),电路是差不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没看明白,LZ说明白点

不好意思,表达能力差。就是一个电发夹,利用一个电位器和一个固定值电压分压后的AD值作为控制电发夹的温度,原来是有档位,就是电位器旋转一定范围才会入档,现在要求做成无档位,就相当于要做成无限个档位。不求有程序,只求有一个好的思路,这几天试了很多做方法都不理想。

网友D:
给女士做头发,拉离子烫的恒温加热器?

楼主:
引用 网友D:
给女士做头发,拉离子烫的恒温加热器?

嗯,是的

网友E:
改AD后面的单片机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E:
改AD后面的单片机程序

这说了等于没说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这说了等于没说

看电位器在行程范围内使AD采样电压有多大范围
看你需要的温度有多大范围,开环控制对应输出功率的范围,闭环控制对应温度采样值的范围

两个范围有线性的对应关系
写出直线函数,根据AD结果调整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电位器在行程范围内使AD采样电压有多大范围
看你需要的温度有多大范围,开环控制对应输出功率的范围, ...

平时做方案的方法都比较土,对专业术语不太了解
上网找了开环和闭环的介绍
开环控制系统:不将控制的结果反馈回来影响当前控制的系统
闭环控制系统:可以将控制的结果反馈回来与希望值比较,并根据它们的误差调整控制作用的系统

您的意思是不是判断电位器的动作停止后,就确定一个假设温度,如果电位器没有继续动作的话,就以这个假设温度和检测出来的温度进行调节

网友:
你可以找出初始AD值和最大AD值,以及在初始AD状态下对应的温度,最大AD电压下的温度,然后求出比例系数就可以了。2点一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