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发一个OV2640采集、显示、存储的Demo,像素超越OV7670

楼主(2012-06-13):
OV2640像素输出最大支持200万像素,支持QCIF(176*144),QVGA(320*240),VGA(640*480),1027*768,1600*1200等像素输出。
    具备两种输出格式:
    a、原始数据如RGB565,RGB RAW,YUV422;
    b、JPEG压缩图像格式
    先看下使用STM32F103通过IO模拟采集的JPEG图片,并通过串口上位机显示的效果,图像大小是320*240:

      后面会贴出这个小软件,大家可以用磁盘编辑器获取一个JPEG图片的原始数据,然后编译到代码里面,通过串口发送到上位机软件测试一下,JPEG的文件头是FF D8,文件尾是FF D9;
    采集JPEG就不需要像OV7670那样外扩FIFO了,因为JPEG是压缩格式,一张320*240的RGB565图片是150KB大小,而同样像素的JPEG图片只有4-6KB,JPEG虽然是有损压缩,但图像质量还是很好,传输JPEG取代原始数据带来的好处就不更不说了。
    看一下使用STM32F407的DCMI采集的200万JPEG的效果:

      在设计OV2640的硬件时要注意电源部分,包括IO电源2.8V(3.3V也OK),模拟电源2.8V,内核电源1.3V,数字地与模拟地一点连接。保证时钟源的干净,使用有源晶振提供时钟或通过STM32的PA8引脚输出时钟。我做第一版OV2640模块时就是因为电源部分没有处理好导致采集的JPEG畸变严重,改进以后图像效果很好。
    如果使用F103的IO模拟来采集JPEG图像,硬件上最好用一个与非门将HREF和PICLK做与非后接入STM32的中断,这样就需要两个中断,一个捕获场同步VSYNC,一个捕获HREF和PICLK的与非输出。因为JPEG输出时,场同步是高电平有效,HREF也是高电平有效,在每一个场同步时,HREF和PICLK是不连续的。如下图:

      其中黄色为场同步VSYNC信号,蓝色为行同步HREF信号,由图可知,当VSYNC为上升沿时,OV2640开始输出图像数据;当HREF为高电平时,JPEG数据便在像素时钟的同步下输出数据。所以VSYNC和HREF都是高电平有效。OV2640的像素时钟是上升沿有效,它与HREF做与非逻辑接入STM32的外中断后,就是下降沿有效了。
    这是我改版后的OV2640模块,板子上24MHZ的有源晶振,可选与非门也做到板子上了,适合IO模拟采集或使用DCMI视频接口采集。

      最后贴出IO模拟采集JPEG并通过串口发送到上位机显示代码,当然这个代码也可以将JPEG图片存储到SD卡中。

     这是OV2640的原理图:

     这是串口上位机软件:

网友:
LZ把DCMI接口采集的代码也一起发上来吧。。。。

网友:
我正在弄OV9650,407的DCMI驱动,只取到数据,还没解出视频,用YUV422格式

网友(2012-09-19):
最近正在调OV2640,多谢楼主的资料!

网友:
thank you!thank you!thank you!thank you!thank you!thank you!thank you!thank you!

网友:
ov2640自带JPEG功能哦,可以试试,省的压缩占时间

网友:
正在弄OV7670,楼主代码能耐借来参考一下吗?936077690@qq.com 谢谢

网友(2012-11-10):
是不是只要场同步和像素时钟就可以采集JPGE图像了?

网友:
请教下,OV2640数据口不是 D0 ~D9 吗,我 看你那个定位板PDF,上面只有D0~D7。 请教下,我的OV2640是从D0~D9,我该如何接线?

网友:
顶起 好东西 我也正想OV2640如何设置及读取。。。

网友(2012-12-13):
原来我买的模块出处在这里

网友:
先前不知道这个模块的PCLK是经过与非门输出的,导致收到的图像数据不对.
以后买模块还是要从源头买比较省心.

网友:
留标记以后用

网友:
顶起,那里有卖啊

网友:
楼主能开放下串口上位机的代码  参考下

网友:
楼主看下,串口软件怎么用呀?已经将一个JPEG图片的原始数据,放到代码里面,通过串口发送到上位机。但软件显示,什么也没有收到? 使用其它串口调试软件测试,是收到了数据的。
是不是还有什么其它的使用问题呀?

网友A:
与网路传输配合使用,jpg格式确实是好东西。

网友:
很感兴趣,可惜自己没有头绪。

网友(2013-01-22):
串口软件不错啊~~那里来的啊

网友:
摸摸的顶一下

网友(2013-02-21):
楼主的转接板有吗?我有几个OV2655,想要几个接上。

网友B:
LZ, STM32F407的DCMI采集的200万JPEG, 是通过串口传到上位机显示的,还是存在SD卡中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LZ, STM32F407的DCMI采集的200万JPEG, 是通过串口传到上位机显示的,还是存在SD卡中的? ...

可以存储JPEG格式到SD卡,也可以发送到串口显示。

网友C:
引用 楼主:
可以存储JPEG格式到SD卡,也可以发送到串口显示。

楼上大哥,我的JPEG压缩后的数据怎么帧头是 BF 98,帧尾是BF 99啊,

网友:
楼上大哥,我现在出现个问题,  我的JPEG压缩后的数据怎么帧头是 BF 98,帧尾是BF 99啊,
串口接收保存的TXT文档,再把TXT后缀改成JPG,”提示说windows照片查看无法打开此图片,因为文件可能已损坏、损毁或过大“

是数据不对还是打开方式有问题啊?

当我选择非JPEG输出的时候,帧率(0x11,03f),但是改变寄存器(0xd3)的时候,一帧数据会接收的个数不一样,这是怎么回事啊?不是一帧的数据是YUV422数据是固定的么。为什么会出现这个问题,
哪位大神解答一下啊。谢谢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上大哥,我的JPEG压缩后的数据怎么帧头是 BF 98,帧尾是BF 99啊,

JPEG的帧头是FF D8,你的是BF 98,很明显你的MCU和OV2640之间的数据线D6没有连接好,或者D6一直低。你的配置已经成功了,看到这种数据有规律的的缺位,你要试着去比较就能发现问题了。
正确:F-》1111
错误:B-》1011
-------------------------
正确:D-》1101
错误:9-》1001

网友:
引用 楼主:
JPEG的帧头是FF D8,你的是BF 98,很明显你的MCU和OV2640之间的数据线D6没有连接好,或者D6一直低。你的配 ...

开发板什么时候有卖,看你的光taobao,写着所有的东东都缺货

网友:
请问楼主,STM32f407连300W像素的摄像头效果如何?

网友:
引用 楼主:
JPEG的帧头是FF D8,你的是BF 98,很明显你的MCU和OV2640之间的数据线D6没有连接好,或者D6一直低。你的配 ...

谢谢楼主慷慨解囊啊,终于解决了,是以前那个p0.6口以前设置忘记还原过来,
那我现在有数据了,是串口接收的TXT文件,把后缀名改成jpg还是不能显示图片啊,要怎么弄才行啊

网友:
看看吧 摄像头

网友(2013-03-25):
怎么颜色有问题啊,蓝色边绿色,红色边绿色,绿色边红色,很有规律。
是通道有问题,还是怎么回事啊?
开始怀疑是YUYV,或者YVYU顺序设置问题。但是该改了也是一样的。
  我直接用的你上传的串口接收工具。
以前调试OV9650是直接调节那个绿通道增益,就可以了, 这种情况怎么解决啊?
l楼主大哥麻烦解答一下啊?

楼主:
应该是某个寄存器配置的时候,把RGB 通道输出配错了。你可以看下手册。

网友D:
楼主有没有遇见过接收到帧尾FF D9后,还会有很多0的情况
28 00 A2 80 0A 28 00 A2 80 0A 28 00 A2 80 0A 28 00 A2 80 0A 28 00 A2 80 0A 28 00 A2 80 0A 28 00 A2 80 0A 28 00 A2 80 0A 28 00 A2 80 0A 28 00 A2 80 0A 28 00 A2 80 0A 28 00 A2 80 0A 28 00 A2 90 05 14 C0 28 A0 02 8A 00 28 A0 02 8A 00 28 A0 02 8A 00 28 A0 02 8A 00 28 A0 02 8A 00 28 A0 02 8A 00 28 A0 02 8A 00 28 A0 02 8A 00 28 A0 02 8A 00 28 A0 02 8A 00 28 A0 02 8A 00 28 A0 02 8A 00 28 A0 02 8A 00 28 A0 02 8A 00 28 A0 02 8A 00 28 A0 02 8A 00 28 A0 02 8A 00 28 A0 02 8A 00 28 A0 02 8A 00 28 A0 02 8A 00 28 A0 02 8A 00 28 A0 02 8A 00 28 A0 02 8A 00 28 A0 02 8A 00 28 A0 02 8A 00 28 A0 02 8A 00 28 A0 02 8A 00 28 A0 02 8A 00 28 A0 02 8A 00 28 A0 02 8A 00 28 A4 01 45 30 0A 28 00 A2 80 0A 29 00 51 4C 02 8A 00 28 A0 02 8A 00 28 A0 02 8A 00 28 A0 02 8A 00 28 A0 02 8A 00 28 A0 02 8A 00 28 A0 02 8A 00 28 A0 02 8A 00 28 A0 02 8A 00 28 A0 02 8A 00 28 A0 02 8A 00 28 A0 02 8A 00 28 A0 02 8A 00 28 A0 02 8A 00 28 A0 02 8A 00 28 A0 02 8A 00 28 A0 02 8A 00 28 A0 02 8A 00 28 A0 02 8A 00 28 A0 02 8A 00 28 A0 02 8A 00 28 A0 02 96 80 12 8A 00 28 A0 02 8A 00 28 A0 02 8A 00 FF D9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网友(2013-04-27):
引用 网友D:
楼主有没有遇见过接收到帧尾FF D9后,还会有很多0的情况
28 00 A2 80 0A 28 00 A2 80 0A 28 00 A2 80 0A 28 ...

我也遇到这种情况...而且传到LZ的串口工具中老师自动关闭 是数据出错的原因么???

网友:
zidong404 大哥真是牛人,非常感谢

网友(2013-05-27):
真心感谢楼主的代码,又解决一个课题

网友E:
什么工程文件啊?
数据都是写进去的!有意思不?

楼主(2013-07-03):
引用 网友E:
什么工程文件啊?
数据都是写进去的!有意思不?

这位朋友应该没有仔细看下代码。填充JPEG数据是提供一个测试上位机的Demo,同时工程也提供了采集的Demo.

楼主:
鉴于淘宝上已经有很多这个板子,而且基本没有修改,甚至都没有改就拿出来开板卖了,在这我公开原理图和PCB图,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参考使用.

关于摄像头拍照,低成本远程监控,门禁考勤拍照等嵌入式项目,我可以提供咨询或外包服务,希望大家共同进步,共创价值!

网友(2013-09-12):
之前,我用OV7670+AL422B芯片方式来拍照,这种方式比较适合低速、小RAM的MCU,但是输出的RGB565图片格式来传输时,时间太长了。
如果用你这种OV2640的JPEG输出方式能否取代?
但是我比较担心的是OV2640的PCLK输出的频率,对单片机的处理速度有要求,我看它的数据手册PCLK最多4分频样,降不下来。毕竟需要单片机中断去判断JPEG的数据更新。
如过这样,不知道OV2640+AL422B这种方式行得通不?

网友(2013-11-05):
原来淘宝上买的片子源头在LZ这里,请问您淘宝店还开吗   急求F407+OV2640的源码   43969744@qq.com

网友:
请问我用404大哥的程序改动了一下,STM32F4 驱动OV2640 输出JPEG数据发送至串口,现在在中断里采集到的数据都是0XFF,但是示波器里几个数据管脚都是都波形数据的,有人遇到过这种情况吗?

网友(2013-12-28):
想买一个学学!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与网路传输配合使用,jpg格式确实是好东西。

兄弟你搞过网传?

网友:
ov的视频信号是怎么存储的?RGB565 行场同步信号 如何存储 ?

网友:
顶一下,做摄像头时会用到

网友:
这个要mark一下,正在做摄像头,就是读数据是0xff不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2014-04-26):
好的,赞一个,谢谢分享

网友:
学习一下,话说贵论坛邀请码好贵啊

网友(2014-08-20):
楼主,你好我想问一下如何将像素配置成200W呢?

网友:
这个好,四轴可以用上吧

网友(2014-11-27):
感兴趣,有空学习下

网友:
楼主知道怎么用STM32F4录像不?我现在在弄这个,还没方向。

网友:
串口摄像头软件有什么安装技巧吗?不能直接运行的?

网友(2015-04-18):
mark  OV2640采集、显示、存储

网友(2016-01-18):
mark,真心不错,值得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