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码如何换行呀?

楼主(2012-06-13):
如,GUI_Text(0,0,"This is my one program, god my test is ok , i am very happy , oh yes",Blue,Green);
中间的字符串很长.如何换行呀?

网友A:
最简单的,自己数着,到头了调用GUI_Text,重新设置Y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简单的,自己数着,到头了调用GUI_Text,重新设置Y

晕你,你这坏人.

网友B:
貌似可以这样
GUI_Text(0,0,"This is my one program, god my test is ok ,"
"i am very happy , oh yes",Blue,Green);

网友:
引用 网友B:
貌似可以这样
GUI_Text(0,0,"This is my one program, god my test is ok ,"
"i am very happy , oh yes", ...

楼上正解

网友:
不然你在写一个函数。

网友:
用\的话下面一行顶头写
in\
t main(void) {retur\
n;}

如果是下面的写法就无所谓了
printf( "xxx\n"
        "yyy\n"
        "zzz" );

楼主:
哦.谢谢各位大侠.

网友:
7楼正解,在需用换行的地方加\既可.

网友C:
引用 楼主:
晕你,你这坏人.

你一样是坏人,看你的头像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一样是坏人,看你的头像

哈哈,我们都是坏人.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哈,我们都是坏人.

LZ is M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