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和DA,输出的正弦信号

楼主(2012-06-13):
请问各位朋友,我用FPGA实现了DA控制,在示波器上显示,有正弦信号输出,可在示波器的平均值和峰峰值显示的都是?,是怎么回事儿啊?是我的信号还不够稳定吗?
怎么做才会稳定呢?

网友A:
示波器比较RZ

楼主:
引用 网友A:
示波器比较RZ

示波器性能挺好的啊!

网友:
建议用泰克示波器。我的绿扬示波器接上示波器的5V校准信号后显示500多mV,Vpp全是错的。

网友B:
应该是示波器的触发设置的不正确导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示波器的触发设置的不正确导致的

明天看看,谢谢了啊!

网友C:
可以用标尺去读嘛。从来不看自动测量值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用标尺去读嘛。从来不看自动测量值

好的  谢了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