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VS二极管的反向漏电流为什么会变化?

楼主(2012-06-13):
     最近公司产品上有几块电路板,里面有传感器产生的mv级小信号应用仪表放大器放大电路。为保护仪表运放,信号输入放大器前加入了TVS二极管进行箍位。这几块有问题的电路板表现的现象是:传感器零点输出时,放大后经AD转换的AD值波动范围过大,正常情况下波动范围应该较小才对。后来经逐步排查,发现是TVS二极管问题,更换二极管解决问题。
     对故障的TVS管用万用表电阻档检查发现,反向漏电流比正常管子大,而且反向电阻即反向漏电流在不断的变化。不清楚是什么原因造成的。这几块板子是刚生产的,刚焊接完毕,在测试功能时发现的问题。

网友:
击穿或者长时间工作在超电压工作,单向和双向有不同

楼主:
刚刚焊接好,实验室环境没有超压场合啊!
是不是管子质量有问题?

网友(2020-06-09):
最后跟换了啥管子?

网友(2020-08-12):
用什么品牌的管子 一般小厂的管子是参数不准的

网友:
模拟小信号的前端使用的器件是要非常谨慎的,有时就连使用的接插件、继电器都要用心选择,TVS除了漏电流,还有结电容,更要担心热电热,当然与你信号的满量程相关。

网友:
TVS Vbr选小了的?
INA仪表放大器输入前头高阻,测试串入10K级别限制电流电阻,无妨的。然后INA输出也可以设成交流输出,如果信号不是<10Hz的低频信号。
若对泄露电流要求更高,可以看带IEC过压保护的模拟开关,ADG5xxx/F
AN-1436: 利用ADG5412F解决模拟输入的IEC系统保护 (Rev. 0)

“对敏感型电子信号输入实施过压保护的可靠新方法”
“应用工程师问答 –40 恶劣工作环境中的开关和多路复用器 设计考虑”

网友:
TVS的结电容对于电源线可以不考虑,对于在信号电路上应用时应选择低容值的TVS来避免信号波形畸变或引入干扰。

网友(2020-09-15):
这个现象值得重视.谢谢分享

网友:
会不会是TVS管由于焊接微短路导致的,可以试下将TVS管清洗下重新焊接看是否就正常了

网友:
N多年前的又翻出来了,小信号处理有很多特殊处理,比如输入级使用的小信号干簧管继电器必须成对,背靠背连接,用来抵消异种金属触点的热电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