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学avr,有个问题弄不明白,请教大家

楼主(2012-06-13):
今天刚注册成功,在此向大家请教个问题,目前正在做一个小项目,关于ad采集的,我希望外部事件发生时再启动ad采集,然后采集到瞬间到来的电压信号,并取到最大值进行显示,我打算用atmega16的输入捕捉功能,手册中说一个信号的上升或下降沿可以触发输入捕捉中断,那么我想问大家,这个触发信号的电平是不是一定要满足单片机管脚定义的高低电平?望大家指教,谢谢。

网友A:
数字电路,不满足怎么捕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数字电路,不满足怎么捕捉....

多谢回复,我要采样的信号是传感器的电荷信号经放大后得到的,传感器检测的是一个瞬间冲击信号,我想用这路模拟信号进行触发并采用,那么是不是就得将其放大到足以达到触发捕捉的高电平?我打算用上升沿触发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多谢回复,我要采样的信号是传感器的电荷信号经放大后得到的,传感器检测的是一个瞬间冲击信号,我想用这路 ...

最好的方法是动手试验一下。
三极管搭个简单的放大也不会很难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好的方法是动手试验一下。
三极管搭个简单的放大也不会很难啦。

多谢了,我试试

网友:
电路可以用比较器,若单片机响应不够快,可加一峰值保持电路

网友:
AVR 的A/D转换可以由自动触发中断源启动,中断源可以是AVR自带的比较器,如果你嫌自带的比较器速度不够,可以用外部中断触发。

楼主:
多谢大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