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下仿真器干嘛用的,能当烧录器用么,烧录器没货了

楼主(2012-06-13):
RT,刚弄了个演示版学习学习,还不知道怎么回事中。开始以为232是烧录接口,后来注册帐号了才知道没这回事,哪位高人指点指点

网友:
需要用仿真器或者ISP下载,串口暂时还不行。

网友A:
我的理解是仿真就是模拟MCU的运行,烧录就是把程序灌到MCU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理解是仿真就是模拟MCU的运行,烧录就是把程序灌到MCU

那么请问是不是新塘的mcu通过JTAG控制LGT的mcu运行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么请问是不是新塘的mcu通过JTAG控制LGT的mcu运行呢?

没有了解过LGT,相信这个版块里面你能找到答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了解过LGT,相信这个版块里面你能找到答案

谢谢大侠回复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大侠回复

http://www.amobbs.com/thread-5466924-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