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求教一个电调分压电路和3.3V比较器可行性的问题

楼主(2012-06-13):
如上图,分压电阻的参数是从别人那里拿来的,MA,MB,MC是三相输出电压,如果是12V供电的话,
那么运放正向输入最大应该在12*3/13=2.769V(在3.3V以内),那个Vref就不知道怎么算了(电路忘光光了
请大侠看看我这个电路是否可行,运放供电3.3V是否能正常工作(用的是LM339,手册上说单电源时是+2V~+36V)
就这两个问题,谢谢

楼主:
还有一个问题是:运放的输出是否有上拉到3.3V?

网友:
LM339是开漏输出要加上拉电阻

网友:
>> 那个Vref就不知道怎么算了(电路忘光光了 )

如三相电压 MA,MB,MC 是平衡及相位差120度的话, Vref 就是零。

输入电压为负时,LM339 会发疯的。

网友A:
339你查共模输入范围,3.3V时很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339你查共模输入范围,3.3V时很小了

查了一下,共模输入是0~VCC-1.5V,那我如果是单5V供电,然后比较输出上拉到3.3V可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C1,C2,C3可以去掉,VREF就是MA, MB, MC之和的三分之一电压。

复习了一下电路,,如果R1=R2=R3,
那么,这么算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