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51来说.串口中断接收abc这三个字节.是产生一次中断还是...

楼主(2012-06-13):
就51来说.串口中断接收abc这三个字节.是产生一次中断还是三次中断.

void UARTInterrupt(void) interrupt 4
{
    if(RI)
    {
        RI = 0;
        flag=1;
       ....
      }
    else
        TI = 0;
}

网友A:
接收一个字节,中断一次.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收一个字节,中断一次.

main()
{
if(flag==1)
   {
   //这个flag也是中断一次 判断一次吗.
}
}

void UARTInterrupt(void) interrupt 4
{
    if(RI)
    {
        RI = 0;
        flag=1;
       ....
      }
    else
        TI = 0;
}

网友:
引用 楼主:
main()
{
if(flag==1)

你首先要搞清楚主函数和中断之间的关系。程序从主函数开始执行,开中断后,每次有中断,则执行中断程序,中断执行完后,再接着执行中断前的程序。通常会在主函数中使用一个while(1)这样的死循环,然后在循环中进行判断。
main()
{
       ...
       while(1)//主循环
    {
            if(flag==1)
           ....//标志为1时,执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