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01 雕刻机的几个问题

楼主(2012-06-14):
ARM01买回来也有2个多星期了,由于以前没有用过,在慢慢摸索,但是其中也碰到一些问题在此请教一下大家:
1、手动模式下,连续调整X,Y,Z位置,速度最快时,有时候会卡着不动(Z轴无此情况),要松掉按钮然后再按,或者调整一下进给速度就行了
2、使用mach3运行最后一条语句时M05吧,主轴不会停止,有一次使用电脑控制主轴转速,钻孔走刀时突然主轴停转了,幸好当时在旁边立即打开手动主轴转速控制开关,不然钻头休矣。
3、在使用mach3时,步进600(F600)走刀时偶尔会出现停顿,导致坐标定位偏离,已经发生了三次了,电路板报废了三块了,是否F600值设置过高?还是其它原因。
机器使用出现移动卡顿后,所有的丝杆,滑轨都清理并上了油,问题还是会偶尔发生,所以在此请教,希望能够有解决办法。

网友:
drop the speed a bit.

网友:
F值  我一般都是用450~500,没超过600,慢就慢点,稳当,
其它情况 没发现。

网友:
新机F值低一些好,因为机械部分还没有顺畅~~~

楼主:
嗯,我来把它设成400先用一段时间。

网友:
其实这样的帖子也挺好,最后可以总结成一个AMCNC01的常见问题答疑。。。

网友:
引用 网友A:
论坛都有讨论过的。

一个电话给 kaif_w 或给我就搞定了,何必在这里打字折腾? ...

嗯,新人应该好好学习一下“AMCNC-01 教学文档汇总帖子”中的内容。。。我刚看了一个防尘毛刷的,真好。。。正好02机还没出货,先学习吧,别到时候JJ到了,不会用,再学习这些内容又耽误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