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设备如何串联锂电?

楼主(2012-06-14):
手持设备需要4组电源,
1\5.5-8.5V,电流峰值2A,持续5秒
2\5V,50MA,连续供电
3\4.2V,峰值2A,持续30秒(GPRS)
4\3.3V.200MA,连续供电

现在计划用2节锂电串联.
1直接供电;
2和4用LDO;
3用开关电源;
然后脱机2节电池独立充电.

有没好的电源管理方案,不用这么复杂?

网友:
用双LDO或buck电路来管理,intersail,国半,TI均有。你可以问问。

楼主:
有没小体积的充电平衡管理芯片,这样电池就不用取出充电了.

网友:
3的开关电源芯片选好了没?我也在纠结~

楼主:
3的好选,ACT4070挺好

网友:
搞串联充电的,要做平衡充电麻烦

网友:
1\5.5-8.5V,电流峰值2A,持续5秒
2\5V,50MA,连续供电
3\4.2V,峰值2A,持续30秒(GPRS)
4\3.3V.200MA,连续供电

----------
双锂电串联供电
1、用直接供电
2、234美信有多路输出开关电源供电

双锂电严格挑选匹配容量与内阻,可以直接串联供电与充电。

网友A:
电池不串联,用DCDC升压不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池不串联,用DCDC升压不就行了

容量小点的电池升压后受不了那么大的电流。。。

楼主:
用美信那些多路很贵,小批量不适合供货.
BUCK和LDO都带使能脚,开关也方便,就是体积大了点.繁琐.
不适合升压,电流太大,效率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