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语言中EEPROM的问题

楼主(2012-06-14):
我想请教一下,在C语言编写程序中,怎样将一些固定数据放在STC89C51的EEPROM中,使生成的HEX文件中有EEPROM的数据?

网友:
首先这个IC要有EEPROM 然后看手册

网友:
STC89C51是老STC型号了,STC-ISP不支持对其预先/同步烧写EEPROM。
只能先额外写个程序将EEPROM数据导入后,再编写目标程序;
或者在初始化时加个程序通过串口将EEPROM数据导入。

楼主:
对于STC-ISP支持预先/同步烧写EEPROM的其他89系列芯片,怎样将数据导入EEPROM,用汇编的话非常简单,但是用C语言不知怎么写成程序?

网友:
对于STC-ISP支持预先/同步烧写的STC型号,不用写程序,
直接在C文件将数据写成数组后编译成HEX文件就行(不需要头文件、也不需要main主函数,纯code数组数据),
最后在STC-ISP的“打开EEPROM文件”选中编译好的HEX文件,点击“下载”烧写,

PS:
EEPROM的烧写:可单独先烧写(即预先烧写),也可以与程序配合同时烧写(即同步烧写)

C文件内容如:

unsigned char code ASC[] = {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  (0)
0x00,0x00,0xFE,0xFE,0x00,0x00,0x00,0x00,0x06,0x06,0x00,0x00,   //!(1)
0x00,0x1E,0x00,0x1E,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 (2)
0x88,0xFE,0x88,0xFE,0x88,0x00,0x00,0x03,0x00,0x03,0x00,0x00,   //# (3)
...
//
0xFF,0x0C,0x70,0x80,0xFF,0x00,0x07,0x00,0x00,0x01,0x07,0x00,   //N (39)
0xA0,0x38,0x3C,0x38,0xA0,0x00,0x00,0x01,0x01,0x01,0x00,0x00,   //(闹铃)(40)
0x50,0x90,0x98,0x90,0xA0,0x00,0x00,0x00,0x01,0x00,0x00,0x00,   //(循环)(41)
0x70,0xA8,0xB8,0x88,0x7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时控)(42)
...

/*
0a1a2a3a4a5a6a7a8a9a
初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正廿
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
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
时间年月日星期分秒今昨前天
曲目爱生快乐我的心眼里只有
你两蝴蝶暖风亮代表炫民族风
继电器可控硅倒计最高低温度℃
闹铃预单循环开关每次灯自【】
农历春节元宵寒食清明端夕中秋重阳腊除
旦植树情人妇女愚劳动青母亲护士儿童
父建党军教师国庆万圣感恩平安夜诞
取方式消费者权益世界卫复
活红字全香港澳门回归纪念
 解码:约周境
*/
0x30,0x61,0x31,0x61,0x32,0x61,0x33,0x61,0x34,0x61,0x35,0x61,0x36,0x61,0x37,0x61,0x38,0x61,0x39,0x61,
0xCA,0xAE,0xD2,0xBB,0xB6,0xFE,0xC8,0xFD,0xCB,0xC4,0xCE,0xE5,0xC1,0xF9,0xC6,0xDF,0xB0,0xCB,0xBE,0xC5,0xB3,0xF5,0xD5,0xFD,0xD8,0xA5,
0xBC,0xD7,0xD2,0xD2,0xB1,0xFB,0xB6,0xA1,0xCE,0xEC,0xBC,0xBA,0xB8,0xFD,0xD0,0xC1,0xC8,0xC9,0xB9,0xEF,
0xD7,0xD3,0xB3,0xF3,0xD2,0xFA,0xC3,0xAE,0xB3,0xBD,0xCB,0xC8,0xCE,0xE7,0xCE,0xB4,0xC9,0xEA,0xD3,0xCF,0xD0,0xE7,0xBA,0xA5,
...

//
0x00,0xFC,0xFE,0x07,0x03,0x03,0x00,0x01,0x03,0x07,0x06,0x06,
0x03,0x07,0xFE,0xFC,0x00,0x00,0x06,0x07,0x03,0x01,0x00,0x00,   //0a
0x00,0x00,0x04,0x06,0xFF,0xFF,0x00,0x00,0x04,0x04,0x07,0x07,
0xFF,0x00,0x00,0x00,0x00,0x00,0x07,0x04,0x04,0x00,0x00,0x00,   //1a
...

0x10,0x10,0x10,0x10,0x10,0xFF,0x00,0x00,0x00,0x00,0x00,0x07,
0x10,0x10,0x10,0x10,0x1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十
0x40,0x40,0x40,0x40,0x40,0x4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40,0x40,0x40,0x40,0x4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一
...

0x00,0xFF,0x89,0x89,0x89,0xFF,0x00,0x00,0x00,0x00,0x00,0x07,
0x89,0x89,0x89,0xFF,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甲
0x01,0x81,0x41,0x21,0x11,0x09,0x00,0x03,0x04,0x04,0x04,0x04,
0x05,0x03,0x01,0x00,0x80,0x00,0x04,0x04,0x04,0x04,0x07,0x00,   //乙
...

0x20,0x20,0x21,0x21,0x21,0xF9,0x00,0x00,0x00,0x04,0x04,0x07,
0x25,0x23,0x21,0x20,0x2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子
0x00,0x21,0x21,0xE1,0x3F,0x21,0x04,0x04,0x04,0x07,0x04,0x04,
0x21,0x21,0xFF,0x00,0x00,0x00,0x04,0x04,0x07,0x04,0x04,0x00,   //丑
...

0xFF,0x11,0x11,0xFF,0x00,0x04,0x03,0x01,0x01,0x03,0x00,0x00,
0x24,0xC4,0x04,0xFF,0x04,0x00,0x00,0x04,0x04,0x07,0x00,0x00,   //时
0x01,0xFA,0x00,0xFD,0x25,0x25,0x00,0x07,0x00,0x01,0x01,0x01,
0x25,0x25,0xFD,0x01,0xFF,0x00,0x01,0x01,0x05,0x04,0x07,0x00,   //间
...

0x00,0xFC,0x24,0x24,0xFF,0x24,0x00,0x07,0x02,0x02,0x03,0x02,
0x24,0xFF,0x24,0x24,0xFC,0x00,0x02,0x03,0x02,0x02,0x07,0x00,   //曲
0x00,0xFF,0x49,0x49,0x49,0x49,0x00,0x07,0x02,0x02,0x02,0x02,
0x49,0x49,0x49,0xFF,0x00,0x00,0x02,0x02,0x02,0x07,0x00,0x00,   //目
...

0x98,0xD4,0xB3,0x88,0x00,0xFE,0x04,0x04,0x02,0x02,0x00,0x07,
0x24,0xA8,0xFF,0xA8,0x24,0x00,0x05,0x04,0x07,0x04,0x05,0x00,   //继
0x00,0xFC,0xA4,0xA4,0xA4,0xFF,0x00,0x00,0x00,0x00,0x00,0x07,
0xA4,0xA4,0xA4,0xFC,0x00,0x00,0x04,0x04,0x04,0x04,0x06,0x00,   //电
...

0x0E,0x82,0x42,0xF2,0x0E,0x1B,0x01,0x00,0x00,0x07,0x02,0x01,
0x62,0x82,0x42,0x22,0x0E,0x00,0x00,0x00,0x01,0x02,0x02,0x00,   //农
0x00,0xFF,0x01,0x09,0x89,0x7F,0x04,0x03,0x04,0x02,0x01,0x00,
0x09,0x09,0x09,0xF9,0x01,0x00,0x04,0x04,0x04,0x03,0x00,0x00,   //历
...

0x00,0x00,0xFF,0x11,0x11,0x11,0x00,0x04,0x05,0x05,0x05,0x05,
0x11,0x11,0x11,0xFF,0x00,0x00,0x05,0x05,0x05,0x05,0x04,0x00,   //旦
0x88,0x68,0xFF,0x48,0x00,0xFA,0x00,0x00,0x07,0x00,0x04,0x07,
0xAA,0xAF,0xAA,0xFA,0x02,0x00,0x06,0x06,0x06,0x07,0x04,0x00,   //植
...

0x01,0xFF,0x29,0x29,0xFF,0x81,0x01,0x01,0x01,0x01,0x07,0x00,
0x1E,0xE2,0x02,0xE2,0x1E,0x00,0x04,0x02,0x01,0x02,0x04,0x00,  //取
0x04,0x04,0x84,0x7C,0x25,0x26,0x04,0x02,0x01,0x00,0x00,0x00,
0x24,0x24,0x24,0xE4,0x04,0x00,0x04,0x04,0x04,0x03,0x00,0x00,  //方
...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
0x08,0xF4,0x53,0xFA,0x56,0xF0,0x04,0x03,0x01,0x03,0x05,0x07,
0x49,0x37,0x21,0xF5,0x2F,0x00,0x00,0x01,0x01,0x07,0x01,0x00,  //解
...

/*
龙蛇马羊猴鸡狗猪鼠牛虎兔
小寒大寒立春雨水惊蛰春分清明谷雨立夏小满芒种夏至
小暑大暑立秋处暑白露秋分寒露霜降立冬小雪大雪冬至
周一二三四五六日
*/

0x08,0x08,0x88,0x68,0x1F,0x08,0x04,0x02,0x01,0x00,0x04,0x02,
0xF8,0x89,0x4A,0x08,0x08,0x00,0x03,0x04,0x04,0x04,0x07,0x00,   //龙
0x78,0x48,0xFF,0x48,0x78,0x0C,0x04,0x04,0x03,0x02,0x07,0x00,
0xE4,0x85,0x46,0x24,0x0C,0x00,0x03,0x04,0x04,0x04,0x07,0x00,   //蛇
...

0x80,0x60,0x18,0x00,0x00,0xFF,0x00,0x00,0x00,0x04,0x04,0x07,
0x00,0x00,0x08,0x30,0xC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小
0x86,0xAA,0xAA,0xFE,0xAA,0xAB,0x04,0x02,0x01,0x00,0x02,0x05,
0xAA,0xFE,0xAA,0xAA,0x86,0x00,0x02,0x00,0x01,0x02,0x04,0x00,   //寒
...

0x80,0x60,0x18,0x00,0x00,0xFF,0x00,0x00,0x00,0x04,0x04,0x07,
0x00,0x00,0x08,0x30,0xC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小
0x40,0x47,0x55,0xD5,0x55,0x7F,0x04,0x02,0x01,0x07,0x05,0x05,
0x55,0x75,0xDD,0x57,0x40,0x00,0x05,0x05,0x07,0x00,0x00,0x00,   //暑
...

//图片:9*40(45B)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1,0x21,0xFF,0x15,0x15,0x1F,
0x00,0x1F,0x11,0x1F,0x84,0xFF,0x74,0x54,0x5C,0x00,0x7C,0x44,
0x7C,0x10,0xFF,0x00,0x00,0xF0,0x00,0xF0,0x10,0xF0,0x42,0xFF,
0x00,0x00,0x01,0x00,0x01,0x01,0x01,0x08,0xFF,

//图片:84*8(84B)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1,0xF9,0x8F,0xF9,0x01,
0x03,0x01,0x01,0x03,0x01,0x01,0x03,0x01,0x01,0x03,0x01,0xB9,
0xAF,0xE9,0x01,0x03,0x01,0x01,0x03,0x01,0x01,0x03,0x01,0x01,
0x03,0xF9,0x01,0xFF,0x89,0xF9,0x03,0x01,0x01,0x03,0x01,0x01,
...

//图片:72*14(144B)
0x1C,0x08,0xFE,0x08,0x08,0xFA,0xAF,0xFA,0x08,0x00,0x00,0x00,
0x80,0x7C,0x80,0x00,0x00,0x00,0x94,0x56,0x3C,0xD4,0x00,0x38,
0x28,0x38,0x00,0x00,0xF4,0x94,0x94,0xDC,0x00,0x00,0x00,0x00,
0xC1,0xFF,0xFC,0x8D,0x3D,0x78,0x00,0x00,0x00,0x00,0x01,0x01,
...

//图片:72*28(288B)
0xFF,0x4D,0x43,0x41,0x41,0x41,0x41,0x41,0x01,0x01,0x03,0x05,
0x0B,0x17,0x1F,0x1D,0x13,0x15,0xBB,0xF5,0xEB,0xD5,0xAB,0xF5,
0xEB,0xD5,0xAB,0xD5,0xAB,0xD5,0xAB,0x55,0x2B,0x77,0xBF,0x00,
0x14,0x14,0x94,0xFC,0x92,0x50,0xFE,0x10,0x92,0x54,0x10,0x00,
...

//生日快乐(122B)
0,81,
5,21,5,21,6,41,5,41,   1,42,7,41,0,21,   5,20,5,20,6,41,5,41,   2,42,1,42,0,21,
5,21,5,21,5,42,3,42,   1,42,7,41,6,31,6,11,   6,81,4,22,4,22,   3,42,1,42,2,42,   1,122,0,41,

5,21,5,21,6,41,5,41,   1,42,7,41,0,21,   5,20,5,20,6,41,5,41,   2,42,1,42,0,21,
5,21,5,21,5,42,3,42,   1,42,7,41,6,31,6,11,   6,81,4,22,4,22,   3,42,1,42,2,42,   1,162,
0,0,

//两只蝴蝶(366B)
0,81,
3,21,2,21,   3,81,0,21,2,21,3,21,2,21,   1,81,0,41,6,20,1,21,
2,41,2,21,3,21,2,21,1,21,6,20,6,20,   5,80,0,41,3,21,2,21,   3,81,0,21,2,21,3,21,2,21,

1,81,0,41,6,20,1,21,   2,41,2,21,3,21,2,21,1,21,6,20,1,21,
2,81,0,41,3,21,2,21,   3,81,0,21,2,21,3,21,2,21,  1,81,0,41,6,20,1,21,

2,41,2,21,3,21,2,21,1,21,6,20,6,10,1,11,   5,80,0,41,3,21,5,21,   5,81,0,21,5,21,6,21,5,21,
3,81,0,41,2,21,2,21,   2,41,2,21,3,21,2,21,1,21,6,20,6,20,

1,21,1,21,1,121,   0,41,0,41,0,21,5,21,5,21,6,21,  1,22,7,21,7,21,6,21,3,21,2,21,2,21,2,21,
3,81,0,21,3,21,3,21,5,21,   6,41,6,41,0,21,6,20,3,21,2,21,

2,81,0,41,3,21,5,21,    5,21,3,21,5,41,0,21,1,42,7,21,  6,21,7,21,3,41,0,21,6,21,6,21,7,21,
6,21,5,21,3,21,2,21,0,21,3,21,2,21,3,21,  5,81,0,21,5,21,5,21,6,21,

1,22,7,21,7,21,6,21,3,21,2,21,2,21,2,21,   3,81,0,21,3,21,3,21,5,21,
6,41,6,41,0,21,6,20,3,21,2,21,  2,81,0,41,3,21,5,21,   5,21,3,21,5,41,0,21,1,42,7,21,

6,21,7,21,3,41,0,21,6,21,6,21,7,21,   6,21,5,21,3,21,2,21,0,21,5,20,6,20,   1,121,
0,0,

//月亮代表我的心(274B)
0,81,
0,21,5,20,  1,61,3,21,5,61,1,21,  7,60,3,21,5,41,0,21,5,21,  6,21,7,41,1,62,6,21,   6,21,5,21,5,121,3,21,2,21,
1,61,1,21,1,41,3,21,2,21,   1,61,1,21,1,41,2,21,3,21,  2,41,1,21,6,40,2,21,3,21,   2,121,

0,21,5,20,  1,61,3,21,5,61,1,21,  7,60,3,21,5,41,0,21,5,21,  6,21,7,41,1,62,6,21,   6,21,5,21,5,121,3,21,2,21,
1,61,1,21,1,41,3,21,2,21,   1,61,1,21,1,41,2,21,3,21,  2,61,6,20,7,40,1,21,2,21,   1,121,

3,21,5,21,   3,61,2,21,1,41,5,41,   7,120,6,20,7,20,   6,60,7,20,6,60,5,40,   3,121,5,41,
3,61,2,21,1,41,5,41,   7,120,6,20,7,20,   1,61,1,21,1,41,2,21,3,21,   2,121,0,21,5,20,   1,61,3,21,5,61,1,21,
7,60,3,21,5,61,5,21,   6,61,7,21,1,62,6,21,   6,21,5,21,5,81,3,21,2,21,   1,61,1,21,1,41,3,21,2,21,
1,61,1,21,1,41,2,21,3,21,   2,61,6,20,7,20,1,21,2,21,   1,121,
0,0,

//爱(384B)
0,81,
0,21,1,21,2,21,2,21,
3,41,3,21,2,21,3,41,3,21,2,21,   3,61,2,21,3,21,3,21,2,21,1,21,   6,40,6,20,5,20,6,40,6,20,5,20,
6,80,0,21,6,20,6,20,1,21,   2,41,2,21,1,21,2,41,2,21,1,21,
2,61,1,21,2,21,1,21,6,20,3,21,   2,161,

0,41,0,41,0,21,1,21,1,21,2,21,
3,41,3,21,2,21,3,41,3,21,2,21,   3,61,2,21,3,21,3,21,2,21,1,21,   6,40,6,20,5,20,6,40,6,20,5,20,
6,80,0,21,6,20,6,20,1,21,   2,41,2,21,1,21,2,41,2,21,1,21,
2,61,3,21,5,21,3,21,2,21,3,21,   1,161,

0,41,0,41,0,21,6,21,6,21,7,21,
1,22,1,22,1,22,1,22,1,42,3,21,6,21,   6,21,5,21,6,21,5,61,3,21,5,21,   6,21,6,21,6,21,6,21,6,41,1,21,3,21,
3,21,2,21,3,21,2,61,6,21,7,21,   1,22,1,22,1,22,1,22,1,42,7,21,1,22,
2,22,2,22,2,22,2,22,2,82,   1,22,1,22,7,21,1,22,1,42,7,21,6,21,   5,21,6,21,5,21,2,21,
3,81,0,21,6,21,6,21,7,21,
1,22,1,22,1,22,1,22,1,42,3,21,6,21,   6,21,5,21,6,21,5,61,3,21,5,21,   6,21,6,21,6,21,6,21,6,41,1,21,3,21,
3,21,2,21,3,21,2,61,6,21,7,21,   1,22,1,22,1,22,1,22,1,42,7,21,1,22,
2,22,2,22,2,22,2,22,2,42,1,22,7,21,   6,41,1,22,6,21,5,21,3,21,2,21,3,21,   1,161,
0,0,

//暖风(438B)
0,81,
3,21,2,21,
1,81,0,21,1,21,3,21,4,21,   5,81,0,41,3,21,2,21,   1,81,0,21,6,20,1,21,2,11,3,11,   2,81,0,41,1,21,7,20,
6,20,6,20,1,21,2,21,3,41,2,21,1,21,   2,21,1,21,1,21,1,11,2,11,1,41,6,20,5,20,
1,41,1,21,2,21,3,21,2,21,2,21,1,21,   2,21,1,21,1,21,2,11,3,11,2,41,3,21,5,21,   1,32,7,11,7,21,5,21,2,31,3,11,3,41,
2,11,1,21,1,11,1,21,1,11,2,11,5,11,3,21,3,11,3,21,3,11,5,11,   1,32,7,11,7,21,5,21,2,31,3,11,3,41,
6,11,1,22,1,12,1,22,6,21,2,82,   2,122,   5,21,1,22,3,42,5,21,3,22,2,42,3,22,2,22,   1,22,7,21,6,21,3,21,5,41,6,21,5,21,
1,22,5,21,3,22,2,12,3,22,3,12,3,42,   2,12,1,22,1,12,1,12,3,22,2,12,2,42,5,21,1,22,
3,42,5,21,3,22,2,42,3,22,2,22,   1,22,7,21,6,21,3,21,5,41,6,21,5,21,   1,42,5,21,3,22,2,12,3,32,3,42,
2,12,1,12,1,22,1,32,6,11,2,42,1,22,7,21,   6,121,6,21,5,11,6,11,   6,121,0,21,

5,21,1,22,   3,42,5,21,3,22,2,42,3,22,2,22,   1,22,7,21,6,21,3,21,5,41,6,21,5,21,   1,42,5,21,3,22,2,12,3,32,3,42,
2,12,1,12,1,22,1,32,6,11,2,42,1,22,7,21,   6,121,6,21,5,11,6,11,   6,121,0,21,

5,21,1,22,   3,42,5,22,3,22,2,42,3,22,2,22,   1,22,7,21,6,21,3,21,5,41,6,21,5,21,   1,42,5,21,3,22,2,12,3,32,3,42,
2,12,1,12,1,22,1,32,6,11,2,42,1,22,7,21,   6,121,6,21,5,11,6,11,   6,161,
0,0,

//我的眼里只有你(292B)
0,81,
3,20,4,20,   5,40,5,20,1,21,2,41,1,21,2,21,   3,21,4,21,5,21,1,11,2,11,2,41,1,21,7,20,
6,40,7,20,1,21,5,20,6,21,5,21,4,21,   3,41,4,21,3,21,2,41,

3,20,4,20,   5,40,5,20,1,21,2,41,1,21,2,21,   3,21,4,21,5,21,1,11,2,11,2,41,1,21,7,20,
6,20,6,31,5,11,5,41,0,21,2,11,3,11,          4,31,3,11,3,21,2,21,1,81,   1,21,0,21,1,21,2,21,
3,11,2,11,3,11,2,11,3,21,5,21,2,41,0,21,2,11,3,11,   4,11,3,11,4,11,3,11,4,21,6,21,3,41,0,21,3,11,4,11,
5,11,4,11,3,11,4,11,5,31,5,11,4,11,3,11,2,11,3,11,4,31,4,11,   3,11,2,11,1,11,2,11,3,21,6,21,5,41,1,21,2,21,

3,11,2,11,3,11,2,11,3,21,5,21,2,41,0,21,2,11,3,11,   4,11,3,11,4,11,3,11,4,21,6,21,3,41,0,21,3,11,4,11,
5,11,4,11,3,11,4,11,5,31,5,11,4,11,3,11,2,11,3,11,4,31,4,11,

3,11,2,11,1,11,2,11,3,21,6,21,5,41,4,11,3,21,2,21,   3,161,3,161,
0,0,

//最炫的民族风(546B)
//前奏
0,41,0,41,1,11,2,11,3,11,5,11,6,81,6,161,6,161,    3,41,6,20,6,20,1,41,3,41,
2,21,2,11,3,11,2,21,1,21,2,21,1,21,6,20,     3,41,6,20,6,20,1,41,3,41,
5,21,2,11,3,11,2,21,1,21,2,21,1,21,7,20,5,20,    3,41,6,20,6,20,1,41,3,41,
2,21,2,11,3,11,2,21,1,21,2,21,2,21,6,20,5,20,    3,41,6,20,6,20,1,41,3,41,    5,21,3,21,5,121,
//茫茫的天涯 ~ 最开怀
6,40,6,20,5,20,6,40,6,20,6,20,    1,41,2,21,1,21,6,80,    1,41,1,21,5,20,1,21,2,21,3,21,5,21,
5,21,3,21,2,41,3,81,    6,31,6,11,6,21,5,21,3,21,3,41,1,21,    6,20,6,20,6,20,3,21,2,81,
3,21,3,21,5,21,3,21,2,21,3,21,2,21,1,21,    6,40,5,40,6,80,
//弯弯的河水 ~ 最自在
6,40,6,20,5,20,6,40,6,20,6,20,    1,41,2,21,1,21,6,80,    1,41,1,21,5,20,1,21,2,21,3,21,5,21,
5,21,3,21,2,41,3,81,    6,31,6,11,6,21,5,21,3,21,3,41,1,21,    6,20,6,20,6,20,3,21,2,81,
3,21,3,21,5,21,3,21,2,21,3,21,2,21,1,21,    6,40,5,40,6,80,
//我们要唱就唱得最痛快
3,31,3,11,5,21,3,21,3,31,5,11,5,21,6,21,    6,41,5,41,6,81,
//你是我天边 ~ 悠悠唱着的最炫的民族风
6,40,6,20,5,20,6,40,1,41,    2,21,3,21,1,21,2,21,3,81,    3,21,6,21,6,21,5,21,3,21,2,21,1,21,2,21,
3,161,    1,41,6,20,6,20,2,41,6,30,6,10,    3,21,5,21,3,21,2,21,1,61,6,20,
//让爱卷走所有尘埃
6,20,1,21,2,21,3,21,2,21,1,21,6,20,5,20,    6,160,
//你是我心中 ~ 悠悠唱着的最炫的民族风
6,40,6,20,5,20,6,40,1,41,    2,21,3,21,1,21,2,21,3,81,    3,21,6,21,6,21,5,21,3,21,2,21,1,21,2,21,
3,161,    1,41,6,20,6,20,2,41,6,30,6,10,    3,21,5,21,3,21,2,21,1,61,6,20,
//整片天空最美的姿态
6,20,1,21,2,21,3,21,5,21,3,21,5,21,6,21,    6,161,

6,31,6,11,6,21,6,21,6,31,5,11,3,41,    2,31,3,11,5,21,3,21,3,21,2,21,1,21,6,20,
6,40,6,20,5,20,6,40,6,20,1,21,    2,21,3,21,1,21,2,21,3,81,    6,21,5,21,3,21,2,21,5,21,3,21,2,21,1,21,    1,161,
0,0,

//提示音
4,13,    0,0,
4,43,    0,0,

//二十四节气 ( 12B*90 = 1080B )
  0x5a,0x49,0x6b,0x5a,0x5b,0x6b,0x7d,0x7d,0x8d,0x8d,0x7c,0x7c,   //2010年
  0x6a,0x49,0x6b,0x5a,0x6b,0x6c,0x7d,0x8d,0x8d,0x8e,0x8d,0x7c,   //2011年
  0x6b,0x49,0x5a,0x4a,0x5a,0x5b,0x7c,0x7d,0x7c,0x8d,0x7c,0x7b,   //2012年

  0x5a,0x48,0x5a,0x4a,0x5b,0x5b,0x7c,0x7d,0x7d,0x8d,0x7c,0x7c,   //2013年
  0x5a,0x49,0x6b,0x5a,0x5b,0x6b,0x7d,0x7d,0x8d,0x8d,0x7c,0x7c,   //2014年
  0x6a,0x49,0x6b,0x5a,0x6b,0x6c,0x7d,0x8d,0x8d,0x8e,0x8c,0x7c,   //2015年
  0x6a,0x49,0x5a,0x49,0x5a,0x5b,0x7c,0x7d,0x7c,0x8d,0x7c,0x7b,   //2016年

  0x5a,0x38,0x5a,0x4a,0x5b,0x5b,0x7c,0x7d,0x7d,0x8d,0x7c,0x7c,   //2017年
  0x5a,0x49,0x5b,0x5a,0x5b,0x6b,0x7d,0x7d,0x8d,0x8d,0x7c,0x7c,   //2018年
  0x5a,0x49,0x6b,0x5a,0x6b,0x6b,0x7d,0x8d,0x8d,0x8e,0x8c,0x7c,   //2019年
  0x6A,0x49,0x5A,0x49,0x5A,0x5B,0x6C,0x7c,0x7C,0x8D,0x7C,0x7b,   //2020年

  0x5A,0x38,0x5A,0x4A,0x5b,0x5B,0x7C,0x7D,0x7D,0x8D,0x7C,0x7B,   //2021年
  0x5A,0x49,0x5A,0x5A,0x5B,0x6B,0x7D,0x7D,0x7D,0x8D,0x7C,0x7C,   //2022年
  0x5A,0x49,0x6B,0x5A,0x6B,0x6b,0x7D,0x8D,0x8D,0x8E,0x8C,0x7C,   //2023年
  0x6A,0x49,0x5A,0x49,0x5A,0x5B,0x6C,0x7c,0x7C,0x8D,0x7C,0x6B,   //2024年

  0x5A,0x38,0x5A,0x4A,0x5B,0x5B,0x7C,0x7D,0x7D,0x8D,0x7C,0x7B,   //2025年
  0x5A,0x48,0x5A,0x5A,0x5B,0x5B,0x7D,0x7D,0x7D,0x8D,0x7C,0x7C,   //2026年
  0x5A,0x49,0x6B,0x5A,0x6B,0x6B,0x7D,0x8D,0x8D,0x8D,0x7C,0x7C,   //2027年
  0x6A,0x49,0x5A,0x49,0x5A,0x5B,0x6C,0x7C,0x7C,0x8D,0x7C,0x6B,   //2028年

  0x5A,0x38,0x5A,0x4A,0x5B,0x5B,0x7C,0x7D,0x7d,0x8D,0x7C,0x7B,   //2029年
  0x5A,0x48,0x5A,0x5A,0x5B,0x5B,0x7D,0x7D,0x7D,0x8D,0x7C,0x7C,   //2030年
  0x5A,0x49,0x6B,0x5A,0x6B,0x6B,0x7D,0x8D,0x8D,0x8D,0x7C,0x7C,   //2031年
  0x6A,0x49,0x5A,0x49,0x5A,0x5B,0x6C,0x7C,0x7C,0x8D,0x7C,0x6B,   //2032年

  0x5A,0x38,0x5A,0x4A,0x5B,0x5B,0x7D,0x7D,0x7D,0x8D,0x7C,0x7B,   //2033年
  0x5A,0x48,0x5A,0x5A,0x5B,0x5B,0x7D,0x8D,0x7D,0x8D,0x7C,0x7C,   //2034年
  0x5A,0x49,0x6B,0x5A,0x5B,0x6B,0x7D,0x7D,0x8D,0x8D,0x7C,0x7C,   //2035年
  0x6A,0x49,0x5A,0x49,0x5A,0x5B,0x6C,0x7C,0x7C,0x8D,0x7C,0x6B,   //2036年

  0x5A,0x38,0x5A,0x4A,0x5B,0x5B,0x7C,0x7D,0x7d,0x8D,0x7C,0x7B,   //2037年
  0x5A,0x48,0x5A,0x5A,0x5B,0x5B,0x7D,0x7D,0x7D,0x8D,0x7C,0x7C,   //2038年
  0x5A,0x49,0x6B,0x5A,0x5B,0x6B,0x7D,0x7D,0x8D,0x8D,0x7C,0x7C,   //2039年
  0x6A,0x49,0x5A,0x49,0x5A,0x5B,0x6C,0x7C,0x7C,0x8D,0x7C,0x6B,   //2040年

  0x5A,0x38,0x5A,0x4A,0x5A,0x5B,0x7C,0x7D,0x7C,0x8D,0x7C,0x7B,   //2041年
  0x5A,0x48,0x5A,0x4A,0x5B,0x5B,0x7D,0x7D,0x7D,0x8D,0x7C,0x7C,   //2042年
  0x5A,0x49,0x6B,0x5A,0x5B,0x6B,0x7D,0x7D,0x8D,0x8D,0x7C,0x7C,   //2043年
  0x6A,0x49,0x5A,0x49,0x5A,0x5B,0x6C,0x7C,0x7C,0x7D,0x7C,0x6B,   //2044年

  0x5A,0x38,0x5A,0x49,0x5A,0x5B,0x7C,0x7D,0x7C,0x8D,0x7C,0x7B,   //2045年
  0x5A,0x48,0x5A,0x4A,0x5B,0x5B,0x7C,0x7D,0x7D,0x8D,0x7C,0x7C,   //2046年
  0x5A,0x49,0x6B,0x5A,0x5B,0x6B,0x7D,0x7D,0x8D,0x8D,0x7C,0x7C,   //2047年
  0x6A,0x49,0x5A,0x49,0x5A,0x5A,0x6C,0x7C,0x7C,0x7D,0x7B,0x6B,   //2048年

  0x59,0x38,0x5A,0x5A,0x5A,0x5B,0x6C,0x7C,0x7C,0x8D,0x7C,0x7B,   //2049年
  0x5A,0x38,0x5A,0x4A,0x5B,0x5B,0x7C,0x7D,0x7D,0x8D,0x7C,0x7C,   //2050年
  0x5A,0x49,0x5A,0x5A,0x5B,0x6B,0x7D,0x7D,0x7D,0x8D,0x7C,0x7C,   //2051年
  0x5A,0x49,0x5A,0x49,0x5A,0x5A,0x6C,0x7C,0x7C,0x7D,0x7B,0x6B,   //2052年

  0x59,0x38,0x5A,0x49,0x5A,0x5B,0x6C,0x7C,0x7C,0x8D,0x7C,0x7B,   //2053年
  0x5A,0x38,0x5A,0x4A,0x5B,0x5B,0x7C,0x7D,0x7D,0x8D,0x7C,0x7C,   //2054年
  0x5A,0x49,0x5A,0x5A,0x5B,0x5B,0x7D,0x7D,0x7D,0x8D,0x7C,0x7C,   //2055年
  0x5A,0x49,0x5A,0x49,0x5A,0x5A,0x6C,0x7C,0x7C,0x7D,0x7B,0x6B,   //2056年

  0x59,0x38,0x5A,0x49,0x5A,0x5B,0x6C,0x7C,0x7C,0x8D,0x7C,0x6B,   //2057年
  0x5A,0x38,0x5A,0x4A,0x5B,0x5B,0x7C,0x7D,0x7D,0x8D,0x7C,0x7B,   //2058年
  0x5A,0x49,0x5A,0x5A,0x5B,0x5B,0x7D,0x7D,0x7D,0x8D,0x7C,0x7C,   //2059年
  0x5A,0x49,0x5A,0x49,0x5A,0x5A,0x6C,0x7C,0x7C,0x7D,0x6B,0x6B,   //2060年

  0x59,0x38,0x5A,0x49,0x5A,0x5B,0x6C,0x7C,0x7C,0x8D,0x7C,0x6B,   //2061年
  0x5A,0x38,0x5A,0x4A,0x5B,0x5B,0x7C,0x7D,0x7D,0x8D,0x7C,0x7B,   //2062年
  0x5A,0x48,0x5A,0x5A,0x5B,0x5B,0x7D,0x7D,0x7D,0x8D,0x7C,0x7C,   //2063年
  0x5A,0x49,0x5A,0x49,0x5A,0x5A,0x6C,0x7C,0x7C,0x7C,0x6B,0x6B,   //2064年

  0x59,0x38,0x5A,0x49,0x5A,0x5B,0x6C,0x7C,0x7C,0x8D,0x7C,0x6B,   //2065年
  0x5A,0x38,0x5A,0x4A,0x5B,0x5B,0x7C,0x7D,0x7D,0x8D,0x7C,0x7B,   //2066年
  0x5A,0x48,0x5A,0x5A,0x5B,0x5B,0x7D,0x7D,0x7D,0x8D,0x7C,0x7C,   //2067年
  0x5A,0x49,0x5A,0x49,0x4A,0x5A,0x6C,0x6C,0x7C,0x7C,0x6B,0x6B,   //2068年

  0x59,0x38,0x5A,0x49,0x5A,0x5B,0x6C,0x7C,0x7C,0x8D,0x7C,0x6B,   //2069年
  0x5A,0x38,0x5A,0x4A,0x5A,0x5B,0x7C,0x7D,0x7C,0x8D,0x7C,0x7B,   //2070年
  0x5A,0x48,0x5A,0x5A,0x5B,0x5B,0x7D,0x7D,0x7D,0x8D,0x7C,0x7C,   //2071年
  0x5A,0x49,0x5A,0x49,0x4A,0x5A,0x6C,0x6C,0x7C,0x7C,0x6B,0x6B,   //2072年

  0x59,0x38,0x5A,0x49,0x5A,0x5B,0x6C,0x7C,0x7C,0x7D,0x7C,0x6B,   //2073年
  0x5A,0x38,0x5A,0x4A,0x5A,0x5B,0x7C,0x7D,0x7C,0x8D,0x7C,0x7B,   //2074年
  0x5A,0x48,0x5A,0x4A,0x5B,0x5B,0x7C,0x7D,0x7D,0x8D,0x7C,0x7C,   //2075年
  0x5A,0x49,0x5A,0x49,0x4A,0x5A,0x6C,0x6C,0x7C,0x7C,0x6B,0x6B,   //2076年

  0x59,0x38,0x5A,0x49,0x5A,0x5B,0x6C,0x7C,0x7C,0x7D,0x7C,0x6B,   //2077年
  0x5A,0x38,0x5A,0x49,0x5A,0x5B,0x6C,0x7D,0x7C,0x8D,0x7C,0x7B,   //2078年
  0x5A,0x48,0x5A,0x4A,0x5B,0x5B,0x7C,0x7D,0x7D,0x8D,0x7C,0x7C,   //2079年
  0x5A,0x49,0x5A,0x49,0x4A,0x5A,0x6C,0x6C,0x7C,0x7C,0x6B,0x6B,   //2080年

  0x59,0x38,0x5A,0x49,0x5A,0x5A,0x6C,0x7C,0x7C,0x7D,0x7B,0x6B,   //2081年
  0x5A,0x38,0x5A,0x49,0x5A,0x5B,0x6C,0x7C,0x7C,0x8D,0x7C,0x7B,   //2082年
  0x5A,0x38,0x5A,0x4A,0x5B,0x5B,0x7C,0x7D,0x7D,0x8D,0x7C,0x7C,   //2083年
  0x5A,0x49,0x49,0x49,0x4A,0x5A,0x6C,0x6C,0x6C,0x7C,0x6B,0x6B,   //2084年

  0x49,0x38,0x5A,0x49,0x5A,0x5A,0x6C,0x7C,0x7C,0x7D,0x7B,0x6B,   //2085年
  0x59,0x38,0x5A,0x49,0x5A,0x5B,0x6C,0x7D,0x7C,0x8D,0x7C,0x7B,   //2086年
  0x5A,0x38,0x5A,0x4A,0x5B,0x5B,0x7C,0x7D,0x7D,0x8D,0x7C,0x7C,   //2087年
  0x5A,0x49,0x49,0x49,0x4A,0x4A,0x6C,0x6C,0x6C,0x7C,0x6B,0x6B,   //2088年

  0x49,0x38,0x5A,0x49,0x5A,0x5A,0x6C,0x7C,0x7C,0x7D,0x7B,0x6B,   //2089年
  0x59,0x38,0x5A,0x49,0x5B,0x5B,0x6C,0x7C,0x7C,0x8D,0x7C,0x6B,   //2090年
  0x5A,0x38,0x5A,0x4A,0x5B,0x5B,0x7C,0x7D,0x7D,0x8D,0x7C,0x7B,   //2091年
  0x5A,0x49,0x49,0x49,0x4A,0x4A,0x6C,0x6C,0x6C,0x7C,0x6B,0x6B,   //2092年

  0x49,0x38,0x5A,0x49,0x5A,0x5A,0x6C,0x7C,0x7C,0x7C,0x6B,0x6B,   //2093年
  0x59,0x38,0x5A,0x49,0x5A,0x5B,0x6C,0x7C,0x7C,0x8D,0x7C,0x6B,   //2094年
  0x5A,0x38,0x5A,0x4A,0x5B,0x5B,0x7C,0x7D,0x7D,0x8D,0x7C,0x7B,   //2095年
  0x5A,0x48,0x49,0x49,0x4A,0x4A,0x6C,0x6C,0x6C,0x7C,0x6B,0x6B,   //2096年

  0x49,0x38,0x5A,0x49,0x5A,0x5A,0x6C,0x6C,0x7C,0x7C,0x6B,0x6B,   //2097年
  0x59,0x38,0x5A,0x49,0x5A,0x5B,0x6C,0x7C,0x7C,0x8D,0x7C,0x6B,   //2098年
  0x5A,0x38,0x5A,0x4A,0x5B,0x5B,0x7C,0x7D,0x7D,0x8D,0x7C,0x7B,         //2099年

    //农历数据( 3B*100 = 300B )
    0xC0, 0x96, 0x45,     //20 0
    0xD4, 0x4A, 0xB8,     //20 1
    0xD0, 0x4A, 0x4C,     //20 2
    0xD0, 0xA5, 0x41,     //20 3
    0x52, 0xAA, 0xB6,     //20 4
    0x50, 0x6A, 0x49,     //20 5
    0xA7, 0xAD, 0xBD,     //20 6
    0x20, 0x5D, 0x52,     //20 7
    0x90, 0x2D, 0x47,     //20 8
    0xC5, 0x95, 0xBA,     //20 9
    0xA0, 0x95, 0x4E,     //2010
    0xB0, 0x4A, 0x43,     //2011
    0xB4, 0x55, 0x37,     //2012
    0xA0, 0xD5, 0x4A,     //2013
    0x59, 0x5A, 0xBF,     //2014
    0x40, 0xBA, 0x53,     //2015
    0xA0, 0x5B, 0x48,     //2016
    0x56, 0x2B, 0xBC,     //2017
    0x50, 0x2B, 0x50,     //2018
    0xA0, 0x93, 0x45,     //2019
    0x74, 0x4A, 0xB9,     //2020
    0x60, 0xAA, 0x4C,     //2021
    0xA0, 0xD5, 0x41,     //2022
    0x42, 0xDA, 0xB6,     //2023
    0x40, 0xB6, 0x4A,     //2024
    0x96, 0x57, 0x3D,     //2025
    0xA0, 0x4E, 0x51,     //2026
    0xD0, 0x26, 0x46,     //2027
    0xE5, 0x93, 0x3A,     //2028
    0xD0, 0x53, 0x4D,     //2029
    0x50, 0xAA, 0x43,     //2030
    0x63, 0xB5, 0x37,     //2031
    0x90, 0x6D, 0x4B,     //2032
    0x4B, 0xAE, 0xBF,     //2033
    0x40, 0xAD, 0x53,     //2034
    0xA0, 0x4D, 0x48,     //2035
    0xD6, 0x25, 0xBC,     //2036
    0xD0, 0x25, 0x4F,     //2037
    0xD0, 0x52, 0x44,     //2038
    0xD5, 0xAA, 0x38,     //2039
    0xB0, 0x5A, 0x4C,     //2040
    0x50, 0x6D, 0x41,     //2041
    0x42, 0xAD, 0xB6,     //2042
    0x40, 0x9B, 0x4A,     //2043
    0xA7, 0x4B, 0xBE,     //2044
    0xA0, 0x4B, 0x51,     //2045
    0xA0, 0xA5, 0x46,     //2046
    0xB5, 0x52, 0xBA,     //2047
    0x60, 0xD2, 0x4E,     //2048
    0xA0, 0xDA, 0x42,     //2049
    0x53, 0x5B, 0x37,     //2050
    0x90, 0x37, 0x4B,     //2051
    0x48, 0x97, 0xC1,     //2052
    0x40, 0x97, 0x53,     //2053
    0x60, 0x4B, 0x48,     //2054
    0x66, 0xA5, 0x3C,     //2055
    0xE0, 0xA5, 0x4F,     //2056
    0x60, 0xB2, 0x44,     //2057
    0xA4, 0xB6, 0x38,     //2058
    0xA0, 0xAE, 0x4C,     //2059
    0x90, 0x2E, 0x42,     //2060
    0xC3, 0x97, 0x35,     //2061
    0xC0, 0x96, 0x49,     //2062
    0xD7, 0x4A, 0xBD,     //2063
    0xD0, 0x4A, 0x51,     //2064
    0xD0, 0xA5, 0x45,     //2065
    0x55, 0xAA, 0xBA,     //2066
    0x50, 0x6A, 0x4E,     //2067
    0xA0, 0x6D, 0x43,     //2068
    0x54, 0x2E, 0xB7,     //2069
    0x50, 0x2D, 0x4B,     //2070
    0xA8, 0x95, 0xBF,     //2071
    0xA0, 0x95, 0x53,     //2072
    0xB0, 0x4A, 0x47,     //2073
    0xB6, 0x55, 0x3B,     //2074
    0xA0, 0xD5, 0x4F,     //2075
    0x50, 0x5A, 0x45,     //2076
    0xA4, 0x5D, 0x38,     //2077
    0xA0, 0x5B, 0x4C,     //2078
    0x50, 0x2B, 0x42,     //2079
    0xA3, 0x93, 0xB6,     //2080
    0x60, 0x93, 0x49,     //2081
    0x77, 0x29, 0xBD,     //2082
    0x60, 0xAA, 0x51,     //2083
    0xA0, 0xD5, 0x46,     //2084
    0x45, 0xDA, 0xBA,     //2085
    0x40, 0xB6, 0x4E,     //2086
    0xA0, 0x57, 0x43,     //2087
    0x54, 0x27, 0x38,     //2088
    0xD0, 0x26, 0x4A,     //2089
    0xE8, 0x93, 0x3E,     //2090
    0xD0, 0x52, 0x52,     //2091
    0xD0, 0xAA, 0x47,     //2092
    0x66, 0xB5, 0x3B,     //2093
    0x50, 0x6D, 0x4F,     //2094
    0x40, 0xAE, 0x45,     //2095
    0xA4, 0x4E, 0xB9,     //2096
    0xA0, 0x4D, 0x4C,     //2097
    0xD0, 0x15, 0x41,     //2098
    0xD2, 0x92, 0xB5,     //2099

//MUSIC_TH ( 28B )
((NAN/262)/256) ,((NAN/294)/256) ,((NAN/330)/256) ,((NAN/349)/256) ,((NAN/392)/256) ,((NAN/440)/256) ,((NAN/494)/256),  //低音
((NAN/523)/256) ,((NAN/587)/256) ,((NAN/659)/256) ,((NAN/698)/256) ,((NAN/784)/256) ,((NAN/880)/256) ,((NAN/988)/256),  //中音
((NAN/1046)/256),((NAN/1175)/256),((NAN/1318)/256),((NAN/1397)/256),((NAN/1568)/256),((NAN/1760)/256),((NAN/1967)/256), //高音
((NAN/1109)/256),((NAN/1245)/256),((NAN/1390)/256),((NAN/1480)/256),((NAN/1661)/256),((NAN/1865)/256),((NAN/2070)/256), //倍高音
//MUSIC_TL ( 28B )
((NAN/262)%256) ,((NAN/294)%256) ,((NAN/330)%256) ,((NAN/349)%256) ,((NAN/392)%256) ,((NAN/440)%256) ,((NAN/494)%256),  //低音
((NAN/523)%256) ,((NAN/587)%256) ,((NAN/659)%256) ,((NAN/698)%256) ,((NAN/784)%256) ,((NAN/880)%256) ,((NAN/988)%256),  //中音
((NAN/1046)%256),((NAN/1175)%256),((NAN/1318)%256),((NAN/1397)%256),((NAN/1568)%256),((NAN/1760)%256),((NAN/1967)%256), //高音
((NAN/1109)%256),((NAN/1245)%256),((NAN/1390)%256),((NAN/1480)%256),((NAN/1661)%256),((NAN/1865)%256),((NAN/2070)%256), //倍高音

//MUSIC_125MS ( 56B )
0x00 ,0x41 ,0x00 ,0x49 ,0x00 ,0x52 ,0x00 ,0x57 ,0x00 ,0x62 ,0x00 ,0x6E ,0x00 ,0x7B ,
0x00 ,0x82 ,0x00 ,0x92 ,0x00 ,0xA4 ,0x00 ,0xAE ,0x00 ,0xC4 ,0x00 ,0xDC ,0x00 ,0xF7 ,
0x01 ,0x05 ,0x01 ,0x26 ,0x01 ,0x49 ,0x01 ,0x5E ,0x01 ,0x89 ,0x01 ,0xB8 ,0x01 ,0xEC ,
0x01 ,0x15 ,0x01 ,0x37 ,0x01 ,0x5C ,0x01 ,0x72 ,0x01 ,0x9F ,0x01 ,0xD2 ,0x02 ,0x06 ,

//MUSIC_187MS ( 56B )
0x00 ,0x62 ,0x00 ,0x6E ,0x00 ,0x7B ,0x00 ,0x82 ,0x00 ,0x92 ,0x00 ,0xA4 ,0x00 ,0xB8 ,
0x00 ,0xC3 ,0x00 ,0xDB ,0x00 ,0xF6 ,0x01 ,0x05 ,0x01 ,0x25 ,0x01 ,0x49 ,0x01 ,0x71 ,
0x01 ,0x87 ,0x01 ,0xB8 ,0x01 ,0xED ,0x02 ,0x0B ,0x02 ,0x4C ,0x02 ,0x92 ,0x02 ,0xE0 ,
0x01 ,0x9F ,0x01 ,0xD2 ,0x02 ,0x08 ,0x02 ,0x2A ,0x02 ,0x6D ,0x02 ,0xB9 ,0x03 ,0x07 ,

//MUSIC_250MS ( 56B )
0x00 ,0x83 ,0x00 ,0x93 ,0x00 ,0xA5 ,0x00 ,0xAE ,0x00 ,0xC4 ,0x00 ,0xDC ,0x00 ,0xF7 ,
0x01 ,0x05 ,0x01 ,0x25 ,0x01 ,0x49 ,0x01 ,0x5D ,0x01 ,0x88 ,0x01 ,0xB8 ,0x01 ,0xEE ,
0x02 ,0x0B ,0x02 ,0x4C ,0x02 ,0x93 ,0x02 ,0xBC ,0x03 ,0x12 ,0x03 ,0x70 ,0x03 ,0xD8 ,
0x02 ,0x2B ,0x02 ,0x6F ,0x02 ,0xB8 ,0x02 ,0xE5 ,0x03 ,0x3E ,0x03 ,0xA4 ,0x04 ,0x0D ,

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   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
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   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
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   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
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   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
...
0xFF,0xFF,0xFF,0xFF,0xFF,

29,29,29,29,29,29,29,29,29,29, 29,29,29,29,29,29,29,29,30,30, 30,30,30,30,30,30,30,30,30,30, 30,30,30,30,30,30,30,31,31,31,
31,31,31,31,31,31,31,31,31,31, 30,30,30,30,30,30,30,30,30,30, 29,29,29,29,29,29,29,29,29,29, 29,29,
29,0,28,0,
29,29,29,29,29,29,29,29,29,29, 29,29,29,29,29,29,29,29,30,30, 30,30,30,30,30,30,30,30,30,30, 30,30,30,30,30,30,30,31,31,31,
31,31,31,31,31,31,31,31,31,31, 30,30,30,30,30,30,30,30,30,30, 29,29,29,29,29,29,29,29,29,29, 29,29,
29,0,28,0,
0,0,20,0,20,0,20,0

};

楼主:
请问问可以将EEPROM的数据(使用2或3个扇区),即纯code数组数据,编译成的HEX文件(或BIN文件)和主程序编译成的HEX文件合成一个HEX文件(或BIN文件)吗?这样的话方便烧写到其他芯片。
还有就是可以将数据放在指定的EEPROM扇区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问可以将EEPROM的数据(使用2或3个扇区),即纯code数组数据,编译成的HEX文件(或BIN文件)和主程序编 ...

1、可以指定扇区(前面不用的扇区留空或者填0),用结构体更方便些。
2、不可能与主程序的HEX合并,烧写时打开EEPROM的HEX、主程序的HEX两个文件同时烧写进单片机就行,这样也没什么不方便

楼主:
1、用结构体怎么写程序,能举例吗?
2、两者不能合并是因为c语言生成的HEX文件大小最大只能是芯片的程序存储空间大小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1、用结构体怎么写程序,能举例吗?
2、两者不能合并是因为c语言生成的HEX文件大小最大只能是芯片的程序存 ...

1、不熟悉结构体的话继续用数组好了,用二维数组,比如扇区0、1、2不用,从扇区3开始装数据:

unsigned char code asc[][512] = {
        //扇区0
        {
                0x00
        },

        //扇区1
        {
                0x00
        },

        //扇区2
        {
                0x00
        },

        //扇区3
        {
                0x99,0xAB
        }
};

2、程序的HEX与EEPROM的HEX 烧写进单片机的空间路径不同,不可以合并烧写的

楼主:
2、我试过用汇编语言编写程序,可以将关于EEPROM 的数据的一段程序放在程序里,使生成的HEX文件有EEPROM的数据。
因为汇编语言与C语言可以混合在一起,那么可以将关于EEPROM 的数据的一段程序混合在C语言吗?

楼主:
我试过用汇编语言编写程序,可以将关于EEPROM 的数据的一段程序放在程序里,使生成的HEX文件有EEPROM的数据。
因为汇编语言与C语言可以混合在一起,那么可以将关于EEPROM 的数据的一段程序混合在C语言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试过用汇编语言编写程序,可以将关于EEPROM 的数据的一段程序放在程序里,使生成的HEX文件有EEPROM的数据 ...

如果你的单片机程序空间够大,可以加个EEPROM写入入程序,用某个扇区的EEPROM几个单元作为判断是否初始化写入相关数据(如:扇区0的0x0000~0x0007是否等于0x01、0x23、0x45、0x67、0x89、0xAB、0xCD、0xEF):

上电/复位程序初始化
    ┃
    ┃
读EEPROM地址0x0000~0x0007是否等于0x01、0x23、0x45、0x67、0x89、0xAB、0xCD、0xEF
    ┃                                 ┃
    ┃是                               ┃否
    ┃                             向EEPROM指定扇区写入相关数据(注意避开扇区0)
    ┃                                ┃
    ┃                                ┃
    ┃                            扇区0的0x0000~0x0007写入0x01、0x23、0x45、0x67、0x89、0xAB、0xCD、0xEF说明已经初始化EEPROM,下次不再初始化EEPROM
    ┃                                ┃
    ┃                                ┃
             主程序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