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功耗设计,关闭外设用什么样的电路好?

楼主(2012-06-14):
最近设计个东西,外设比较费电,打算不使用的时候直接断电算了
外设是3.3V和5V的
之前没设计过,以前就做过液晶背光控制,直接拿个三极管
然后前端时间看到说有用mos管的,找了一通也没找到合适的电路。。。
求教大家了~

楼主:
自沙不知道犯规不~请高手指点一二啊~

网友A:
如果是控制型,那三极管也行,不过三极管本身消耗的功耗需要考虑
如果是需要通信的,也可以用三极管,不过通常建议用mos,不过mos价格贵。消耗功率非常低。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控制型,那三极管也行,不过三极管本身消耗的功耗需要考虑
如果是需要通信的,也可以用三极管,不过 ...

对耗电的容忍度非常低,因此想选用mos管,SI2305不知道可以不可以~

网友:
恩,2.5V导通,2A电流,还是不错的。价格也不贵。

网友:
其实有些外设,你用CS控制就可以了,没有选通的话,耗电是很低很低的,ua级别的。

网友(2014-03-01):
mos管不错!学习中,谁有实际电路发上来看看

网友:
果断mos管呀,国产的cj2305很便宜

网友(2014-12-11):
必须mos,一般高端的用PMOS,si2301一个某宝1毛,漏电0.1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