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做的400KHZ高频烙铁。

楼主(2012-06-14):
这个高频烙铁控制器是根据meinhard8 前辈在本坛发的资料做的帖子的地址在此:
http://www.amobbs.com/forum.php? ... mp;highlight=400KHZ
我没有用这位前辈的控制部分,我用的是89S52+MAX6675做的热电偶控制器,没有用到PID调节,只是简单的设定两个阀值,温度到就开温度低就关。
壳子是用ATX电源做的很简陋,相机也很简陋。凑合看吧

楼主:
这东西热得很快,效果不错,但是手表里面有一个EMI地线不知道接在那里好?我直接接到外壳上了
下面传源码和PCB 呵呵我做的很粗糙,源码也写得很不仔细希望大家指点哦

网友:
又见到空调高手了

网友A:
传说中,3秒可干活的神器呀

网友:
有空也做一个玩玩。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传说中,3秒可干活的神器呀

三秒干不了活呀,得十几秒一秒两度

网友:
有空做一个,不知道成本要多少,烙铁手柄怎么弄到的

网友B:
我也是看到meinhard8 前辈在本坛发的资料开始想做一个高频感应加热电烙铁的,后来看到Xearo兄台http://www.amobbs.com/forum.php? ... =%E9%AB%98%E9%A2%91发的一个帖子,使用了半桥驱动方式,温度控制借鉴了白菜白光的方式,目前可以加热,就是没有合适的电源,用了一个24V1A的电源,温度最高也就能到250多度,工作频率在100KHz左右,用了锁相环。
用洞洞板达的电路

加热控制时的波形图,黄色信号高电平时停止加热,低电平时加热

网友C:
MAX6675好贵,K型测温探头用.

网友D:
了解一下。烙铁头是不是很特殊?

网友:
我来顶帖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是看到meinhard8 前辈在本坛发的资料开始想做一个高频感应加热电烙铁的,后来看到Xearo兄台http://www. ...

呵呵很高级,不过我这个用的是他的原版电路,就是那个丙类放大器+选频网络的那种,加热电流1.95A电压45V温度基本合每一秒上升2度,最高能到400多,在高没敢试怕烧坏烙铁头

楼主:
引用 网友C:
MAX6675好贵,K型测温探头用.

是呀 我买的20块呢不过用起来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D:
了解一下。烙铁头是不是很特殊?

嗯,烙铁头的确很特殊,外面是铁的里面是铜的中间有孔差插电偶的

网友:
高频烙铁头的结构,中间长的是热电偶,外面的是加热线圈,是银线绕制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呵呵很高级,不过我这个用的是他的原版电路,就是那个丙类放大器+选频网络的那种,加热电流1.95A电压45V ...

主要对丙类电路参数元件选择不是很了解,看大家评论这种电路效率不高,就研究了下半桥驱动看起来不难,又通过了Proteus仿真,先试试看电路能不能正常工作,主要是为了方便以后做别的驱动,半桥全桥很容易将功率提升上去。

楼主:
板桥电路我不大了解,不容易到达那么高频率吧

网友:
脚印一下,改天再读

网友:
下下来看看先!帮忙顶

网友:
看了下MAX6675典型应用电路,接单片机是挺方便的,20块倒是有点贵啊。
控制温度时我倒觉得没必要设置高低值,就用两个按键来设定温度,一个按键增加,一个按键减少,设定到某个温度值时,当热电偶的值大于这个值,就停止加热,小于时就控制加热,我用的LM324做了两级大约150倍放大,用了三极管做冷端温度补偿,连续加热时间最长6.3ms,停止加热最短时间约280us(停止加热时检测温度为了避免高频感应干扰),用万用表测得温度,温度变化在1~3°左右变化,还是相当稳定的,MAX6675应该内部也有冷端补偿的。

网友B:
等电源部分弄好了,也发给帖子让大家指导下,有些地方只是自己的想法,并不一定合理正确。

楼主:
引用 网友B:
等电源部分弄好了,也发给帖子让大家指导下,有些地方只是自己的想法,并不一定合理正确。 ...

呵呵我这里面没有什么算法,只是简单地温度上下限

网友:
都是高人啊,佩服。自己也想玩玩,但学识不够。

网友:
楼主,请说一说原理吧

网友E:
楼主,功率板是按照meinhard8大侠的电路做的吗?有没有作出过更改?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功率板是按照meinhard8大侠的电路做的吗?有没有作出过更改?

电路没有更改过,直接做好的板就可以用,现在用了很长时间了,很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功率板是按照meinhard8大侠的电路做的吗?有没有作出过更改?

原理其实很简单:
CD4011产生的400KHZ信号经过丙类放大器和选频网络,输送到烙铁线圈里,涡流感应加热和高频炉的原理一样。

网友:
楼主所发的PCB及程序下来看了,应该是不完整的,只是其中的一部分,能否发一分完整的给我? 我的邮箱:Lu_JR@126.com

楼主:
呵呵 我的原理图只是数字部分,模拟部分你看下meinhard8前辈的帖子吧

网友:
我也买过meinhard8大侠的整套元件,但因没时间,一直没弄好,看到你已做出来了,所以想请教请教。

网友F(2012-08-10):
引用 楼主:
这东西热得很快,效果不错,但是手表里面有一个EMI地线不知道接在那里好?我直接接到外壳上了
下面 ...

LZ,能不能把驱动板的PCB文件也发上来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LZ,能不能把驱动板的PCB文件也发上来啊

驱动板的我安装系统给弄丢了…

网友:
楼主,能重新做一个驱动板的PCB文件上传?一起学习学习

网友:
引用 楼主:
三秒干不了活呀,得十几秒一秒两度

原帖里烙铁的升温速度是5--7秒,可以从室温达到你设定的温度(一般推荐使用370°+-10%)。10秒多烧红烙铁头呢
你的怎么要10秒多啊,什么地方没做好?

网友(2012-10-13):
想利用高频加热的原理做个东东验证下,手上有高频烙铁一部,不知道绕制线圈的高温银线哪里能够买到,求助各位坛友。

网友(2013-07-23):
求楼主手柄的购买地址啊啊啊啊。